[外设] 华为NOVA手机的EMMC,做一个64G的U盘

楼主(2019-09-15):
同事的NOVA手机进水了,晾干后用了一段时间彻底挂了,拿来让我拆着玩,拆开后发现PCB多处腐蚀严重,64G的闪存做个U盘玩玩吧
DIY的PTC加热台,配合风枪,吹一会再慢慢的撬下来,注意有胶

风枪200度,一点点的把芯片上的胶弄下来,哦,忘了说明封装BGA211,当时植锡不顺利,没有心情拍照片。TB上买的阿X易修钢网和维X佬的锡浆,植锡植了3次才成功,在帖子最后总结下经验。
植好锡就代表成功了一大半,风枪320度,风不要太大,吹上个三四十秒吧,小心的用镊子推下芯片,如能自动回位就行了.

没有买那种USB3.0的,据说发热太大不稳定。

MW6688量产软件,简单地设置一下量产就行了

马家的壳子来一套

看着这个壳子最顺眼,但PCB不太匹配,还好有万能的热熔胶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一下

有一点发热但不严重,USB2.0的板子跑出这样的成绩相当不错了

网友:
总是有那么多大神出没

楼主:
最难的就是植锡了,在涂锡浆的时候就要用镊子把钢网按住,如果钢网与芯片之间有空隙,锡膏的量就多了形成的锡球也会太大,芯片卡在钢网上拿不下来。
吹的过程中,一定要按住钢网防止变形,温度不要设定的太高,不要把锡膏吹沸腾了,我的安泰信858D设为260度。

网友:
写比读还快,如果是USB 3.0的话要快不少

网友:
可惜了这片上1081,用降速固件,没问题的,能双贴,甚至强过很多SDD

网友A:
花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少钱啊?

不算时间的话,估计30+了

网友:
不错不错,植锡还没玩过

网友:
我还是喜欢旋转外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少钱啊?

也不是很便宜了

网友:
看来更合适用USB3.0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很便宜了

成年人了,玩玩而已没花多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除胶和植锡都是辛苦技术活

网友:
速度不错,虽然限速了

网友:
谢谢分享。物尽其用,很好!

网友:
我第一个64g的成功了,后来坏了一个32g的和一个16g的

网友:
一直不敢下手。

网友(2020-02-10):
直接飞线搞定的事,还用得着BGA?

网友:
有个64G可以了,身边就只有热风枪,没其他工具了,还要买钢网和锡膏,还有U板,还是算了,看看就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