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色旅游也能捡到大家伙——美的eg7kch3-na1光波炉

楼主(2019-09-15):
中秋节去红色旅游,缅怀先烈的同时也不忘去垃圾堆边走走,这不,一个方盒子丢在垃圾桶边,定睛一看,是台微波炉,假装丢张纸又仔细看看了,哇,虽然有点脏,但机器还蛮新的嘢,外壳和按键面板上的膜都没撕,偷偷扫了下四周,中午正好人不多,管他的,搬起就走,也顾不上被上面的泥土弄脏衣服了,快步走到车边打开尾箱塞了进去,嘛蛋,明明是废物利用的好事,怎么感觉像做贼一样,这不,今天回家就拆了。外观就没什么好拍的了,不过里面是没有转盘的,底下一个像电磁炉一样的陶瓷板,上面有一个像烧火炉那样的发热管,也没什么特别之处,网上查了下属于光波炉,算是比较好的一种。

拆开外壳,里面果然很新。

既然这么新肯定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果然就是下面这个关门的钩子坏了,这个钩子上面的凸起就是用来推动关门感应开关的,下面那个黑色的小钩本来是挂弹簧的,断掉了,就把弹簧只直接挂到大钩子的空隙里。

原来的小钩子本来在下图红圈位置,虽然弹簧拉力不强,不过这小钩也太细了。

装回去是这样子的,因为弹簧的距离变长了,为减少拉力我还把弹簧拉长了一点。

这个是门上的内边框,拆下这个就可以看到弹簧和门钩。

为防把外框搞坏,用广告卡片档一下再撬就好了。

完事了把外壳的膜撕掉,里面的油擦掉,还是蛮新的,谁说红色旅游没有收获呢?只要拉得下脸,总会有惊喜的。

网友:
微波/光波 两用。。

网友A:
可以做烧烤箱的微波炉

网友:
不错不错,运气好极了,用他们美国话叫very 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烧烤箱的微波炉

你这是捡到宝了

网友:
运气好极了

网友B:
就是个微波炉,是新式的不需要转盘。上面是电热管,可以当烤箱用,这个早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微波炉,是新式的不需要转盘。上面是电热管,可以当烤箱用,这个早就有了。 ...

没有转盘的微波炉不是好的微波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转盘的微波炉不是好的微波炉。。。。。。

你这怀旧的太厉害了,小心跟不上科技的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怀旧的太厉害了,小心跟不上科技的进步

没有转盘,食物加热不均匀。这不是怀旧。

网友:
无转盘微波炉,又称平台式微波炉属较新式的炉型,其微波发射器置于炉膛下部的陶晶板下面,利用特别设计的旋波传送系统(安装在顶部的转动扇页或炉腔底部的内藏式魔术天线)以及光亮的四壁将发射至炉顶的微波反射回炉内平台、并对微波进行“搅拌”使其在炉腔内旋转、对平台上面不动的食物进行多方位均匀加热;陶晶板的作用同时替代了云母片阻隔油污、水汽的功能。
一,转盘的是在微波炉下面有一个电机带动着一个玻璃盘旋转,而食物要放在这个玻璃盘子上加热!

二,无转盘的,也叫做平台的,或是平盘的,这种的下面不是电机,而是一个搅波器,它可以打散微波炉发出的微波,这样从理论上达到均匀加热的效果!从而代替转动的玻璃盘!

三,转盘优点:加热均匀,速度快! 转盘缺点:噪音略大,玻璃盘落地即碎

平台优点:加热空间略大些,好清洁,无死角。 平台缺点:加热慢,相对不算均匀

网友:
我没捡到呀

网友:
先辈显灵了,小心满车都爬满曱甴。没车的,就只能剪个电源线了事

网友:
我还以为能收拾个大变压器呢,结果是个整机。

网友:
这东西要是让我捡回去,lp就得把我也扔出去了,家里破烂太多了,

网友:
回复错了,本来是回复楼主的

网友:
小子,终于找到俺的光波炉了。

文明嘘嘘一回头就找不到了,只不过出来清清灰而已,想不到损失这么大

网友:
就是个加了烘烤电热管的微波炉。
对于坛友来说,哪怕是坏的微波炉也全身都是宝,楼主“捡”的好的值得庆祝,赶紧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