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山东高速的鲁通卡ETC

楼主(2019-09-15):
车过户后牌子就换了,ETC就拆下来了,一直不知道里面啥样,今晚拆开看看

网友:
看来考虑到耐热问题,用的是3.2V铁锂电池,有些多了一节一次性锂亚电池。

网友:
没看到这货有充电电路啊?!

网友A:
看看磁卡盲插口,正反不分是啥原理

网友:
与山西中国银行同一个厂家的,内部电路一模一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2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磁卡盲插口,正反不分是啥原理

非接触识别

网友A:
那插张房卡能不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插张房卡能不能过

应该不可以 ,我试过别的银行未绑定的卡,显示无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可以 ,我试过别的银行未绑定的卡,显示无效卡

绑定时候肯定提取了被绑定卡的一些基础信息,只要插的不是就报错。   这点本事单片机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