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修vc890+

楼主(2019-09-15):
我的vc890表长期不用,坏了,故障是不能量电压电流,只能用二级管档,然后找故障,这时是可以显示的!查到R23贴片电阻显示320.从字面上估算应该是32欧电阻,可是换了一个50欧电阻上去就不显示了,经查r32应该是1m电阻,但是换了1m电阻上去,还是没显示!难道主控坏了!我想问大家这主控是多少,我想换一个试试,网上查可能是单片机,因为没运放!请问大家主控是什么?

网友:
这种的一次性绑定封装【牛屎】你怎么更换芯片?

网友:
邦定的外围有引脚,可以铲牛屎啊,hy12p66或者DTM0660了解一下,PDF里各个功能电路解释得很清楚,另外芯片是单片机,没有程序换上也没用

网友:
之前可能是表盘接触不良,现在你搞坏了。现在直接买个新用更好

网友A:
二手的好象50元两个还包邮

网友:
VC890C是ICL7106芯片,有网友铲除了换一只。

网友B:
两个图片上的主板明显不是一个型号的啊
如果是第一张图的就趁早放弃吧,针脚太密集,非常难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图片上的主板明显不是一个型号的啊
如果是第一张图的就趁早放弃吧,针脚太密集,非常难焊接 ...

就是第一张,我就想问问r23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电阻?1m的?

网友:
7106.但是你要有程序写进去

楼主(2020-01-30):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好象50元两个还包邮

哪有二手车2个还包邮?还是同一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二手车2个还包邮?还是同一型号?

矿石收音机论坛要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