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天龙音箱,请教平衡充保护板问题

楼主(2019-09-15):
一个天龙dsd300音箱,很好玩的,12年出品,可以接wifi和rj45用手机或者电脑播放,但是时间长电池挂了
拆开换了2个0v的电池,还是没有供电,量一下是正极没有电压

这个图中3条长腿的是否就是保险,可以短接相邻2个不

网友:
0V的电池要先激活,外接4V电压到电池,有3.5V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0v的激活不了了,试过5v,12v都是没电流,换了2个,四个都单独充满了,接上电压没问题,就是输出没电压

网友:
用的原机保护板吗?插上充电器激活一下看看有没有输出,还没输出的话保护板可能挂了。

楼主:
试过了,充电没反应,万用表量了一下,输出正极没电压

网友:
自己买个保护板装上不就行了

网友:
够心细,有创意。

楼主:
看了某宝有6根线的保护板,只是不知道能不能代用,手头有4串保护板,只是输出2根线,回头接上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0v的激活不了了,试过5v,12v都是没电流,换了2个,四个都单独充满了,接上电压没问题,就是输出没电压 ...

必须长时间呀!加上电5V!!!!
三四天后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长时间呀!加上电5V!!!!
三四天后再看

啊?!真的需要这么久激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真的需要这么久激活?

不用的,5V充几秒钟就行了,我以前激活18650大红袍,直接12V点几下就有3V多的电压,然后就能充电了。建议激活后用TP4056充10几分钟再接上保护板充电。

网友:
如果5V充一会再测电压还是0那就彻底嗝屁了,安全阀被顶起了,不能再用了。

楼主:
看来是彻底挂了,12v试过还是0v,还好只是2200mah的

网友:
这种保护板。。。。。极其可能带有锁死功能

楼主:
刚接上试了一下,输出0v,机器输出16.75v,短接电池正和机器输出正可以点亮,只是不知道那两个黄白线是干啥的,也不是中间电池取样电压,对地都是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