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准备做平衡充,附sony AC-LS5电路图 4.2V

楼主(2019-09-15):
电动车锂电池经常不平衡,想隔三差五用这个平衡充( 准备做)给补一补。网上买了20个sony的4.2V 1.5A的电源,结果里边还混了两个1.7A的,感觉电路都一样的。途中包裹开缝,丢了一个电源,剩下19个。全部拆开后发现有三个版本,其中两个复杂的版本基本相同,只是次级管理M104AI芯片(含2.5V基准的四路比较器)管脚应用顺序不同。这款电源一直是网红,网上当了一圈没有找到电路图,还是自己画一个吧。图画完以后有点蒙,不太懂工作原理。大家给参谋一下。

这款最多

控制板单层板

这款第二多

控制板是双层板

画了好几天把电路图画出来了,右上角的比较器IC201B应该是稳压,感觉右中的比较器IC201D是控制电流的,但右下IC201A
和IC201C不知道怎么运作的,大神给分析一下

Q101和Q203元件好像不是场管,估计是含内阻的三极管

准备加一个指示灯,当充电电压超过4.2V时,指示灯点亮(注意:发光二极管两端得并联一个电阻,不然低压时也暗亮,并一个4.7K的电阻)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电路图

网友:
牛货,很好的充电器

网友A:
我买的20颗扔了,串联充电发现电压各不相同,而且差异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20颗扔了,串联充电发现电压各不相同,而且差异较大。

做好散热才能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好散热才能平衡

那还有毛用?

网友:
电路板差不多的应该可以,好像比被动式均衡保护板快一些。

网友:
加个风扇而已

网友:
这电源做工还不错

网友:
根本没有用的  串联精度很差的,这是散热问题吗》?

网友:
1.7A的好像是在海外销售的版本

网友:
我也买过几个 1.5的和1.7的拆开居然一模一样

网友:
买的几毛一个

网友:
楼主买的20个花了多少银子,我也买了20个。目前吃灰中

楼主:
各位大神给看看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电路图看不清楚,好像是保护或充满停充控制

网友:
4056+充电头,比这个怎么样?

网友:
东莞做的!
这些可能是生产线上最后做检测时不合格的产品做剪线报废处理,一般都是销毁处理!
最后从仓库溜出来。
电路图画的不错,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C:
IC201B: 恒压电路
IC201D: 充电指示电路
IC201A: 充满指示电路
IC201C: 电池低电压时或充满后,小电流充电控制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画的电路中IC201的2脚和3脚是不是反了?

网友:
真够浩荡的,偶手上有个坛友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201B: 恒压电路
IC201D: 充电指示电路
IC201A: 充满指示电路

看错了,我把D202当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