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WELLY S-500-48C 53.5v500w开关电源送出去之前拆开看看(带BAT UPS功能)

楼主(2019-09-15):
有群友有需要电源,刚刚好我这有,付邮送了一个。送出去之前拆开检查做工

准备送出的电源

参数,500瓦的,

接线端子

一共有两个,一个自用。同一批次相同用料的,就是接线端版本不同

通电正常

bat输出正常,继电器正常

主输出正常

调压最低

调压最高(据说有人直接换掉那个adj电位器可以直接2v起调)

115/230开关没有

风扇很新(因为两个电源都是新的,没通电几次)

标签

emmmm。。。。有个防拆,,,那么大块铝,吹风机不好吹。送人的东西就不破处了

拆我自用的吧,反正用料布局都一样的

接线端

打开

bat控制小板,好像有恒流功能

输入emi

桥带散热

日化主电容

辅助供电

开关管,上面有个温度探头(不是温控开关),用来给风扇调速的

控制方案封装在一块独立小板,并且上面有牛粪。。。看不见了

输出整流。

输出滤波,也是日化电容。后面蓝色那块就是bat继电器

通电演示工作过程

开关电源有电,往电池恒流充电。

市电停电,电池往开关电源反向供电,当电池电压降低到某值时(好像是41v)继电器跳开,防止电池过放。

没了

网友A:
这算是直流输出的UPS了,做工还挺不错的

网友:
电源很不错! 中国好坛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直流输出的UPS了,做工还挺不错的

用于7x24的工业级设备的,肯定不马虎

网友:
中国好坛友!

网友B:
中国好坛友,哈哈,给您点个赞,话说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中国好坛友,求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国好坛友,哈哈,给您点个赞,话说我也想要一个

只有两个,一个送了,另外一个在充电池

网友C:
老家被偷东西,安装监控正在寻找poe电源,,,这个可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家被偷东西,安装监控正在寻找poe电源,,,这个可是好东西

如果走poe,一个头也就几百ma,很容易找啊

网友:
不错,中国好坛友

网友:
中国好群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走poe,一个头也就几百ma,很容易找啊

考虑到预留余量,损耗之类的,找一个大功率的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