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六类屏蔽线问题

楼主(2019-09-16):
自己家装修,朋友送了点线,后来才知道是超六类的屏蔽线,我都是单独穿管走线,没有接过屏蔽线,不知道带屏蔽的和非屏蔽的水晶头是不是一样的接法,可以买非屏蔽的水晶头接吗,不考虑屏蔽功能,还有就是能推荐一下好一点的六类水晶头吗

楼主:
秋叶原旗舰店说超六类屏蔽线要配七类的水晶头,是这样吗

网友:
接法一样,有标准。不考虑屏蔽,就当普通网线用就行~

网友:
随便找个超五的水晶头就行了,妥妥的千兆.不必要花钱再买6类7类的,又不是大型机房

网友:
质量好的六类线径粗,配六类的水晶头做起来舒服,上下交错的8个线槽,线序一样。

网友:
这线太硬适合户外走线,室内只要是铜芯6类的速度都差不多,距离又不远,没必要太折腾

网友:
当普通6类线做就可以了,没必要专门买7类水晶头,要屏蔽的话买6类屏蔽水晶头就行了

网友:
不清楚,不过听别人说带屏蔽的屏蔽线悬空反而会有影响,具体什么情况还是听懂的人怎么说吧

网友A:
这是六类不是超六类,其实超五类完全能胜任家用了

网友B:
这是普通六类非屏蔽的线,超六类屏蔽线外面有金属网屏蔽层

网友:
六类网线打五类水晶头很容易出问题的。如果打一百只都不出问题的话,也只能说明这个六类网线不合格 ,也就是线径不达标。

网友:
家里用的电信局采购的网线,五类线都能跑满千兆。六类莫非线径粗一点好的有个屏蔽网。打水晶头随意打。只要能全通都没问题。

网友:
买点六类头也用多少钱啊,屏蔽层悬空可能还会招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六类不是超六类,其实超五类完全能胜任家用了

CAT6A,你确定不是超六类?而且我经过京东秋叶原和天猫秋叶原证实了是超六类双层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普通六类非屏蔽的线,超六类屏蔽线外面有金属网屏蔽层

呵呵,比我还黄,CAT6A,这是双层屏蔽线,天猫和京东都有秋叶原超六类的线,可以看图片学学

网友:
5 6 7 8  都是一样的接法  水晶头的区别也就是进线的洞的大小。。。。例如5类水晶头就基本进不去7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CAT6A,你确定不是超六类?而且我经过京东秋叶原和天猫秋叶原证实了是超六类双层屏蔽线 ...

超六类是每一对都有屏蔽,这是带屏蔽六类线

网友:
普普通通的六类网线,楼主真想给它命名超六类,那也是不合格的超六类。

网友:
我用超五类屏蔽线,长度不长的话屏蔽层不接地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非屏蔽和屏蔽的水晶头接法一样,屏蔽的水晶头金属部分要和网线屏蔽层有接触,如果你接地电阻不够小的话还不如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