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300W电源断电后不启动,过段时间后又能启动(已修复)

楼主(2019-09-16):
监控工程换下一故障电源,故障现象为无输出,换回来上电又正常输出12v,后断电再上电无输出,隔段时间再次上电又有输出。

海康品牌,应该是代工的吧

494方案电源

给494单独供电16v,反复开关机都没有出现故障
说明问题出在启动电路上,一开始怀疑494保护,但现在可以排除了
现在估计问题出在启动电路上面,有时能启动有时又不能启动,不考虑这么多,先检查启动电阻吧,标准的自激转他激电路,功率管附近两个300k左右的电阻就是启动电阻了,
这回不用机械表了,上数字表,一个电阻正常,另一个开路,这就很明显了,拆下来,看下色环,换个330K的上去,

上电,ok,断电,再上电,ok,好了,此电源故障已修复,完结。

网友A:
高手啊,懂这个494方案就是厉害,三二下就搞定

网友B:
肉眼根本看不出电阻损坏

网友:
思路正确,手到病除。

网友C:
从来不会认色环电阻多大的小白路过

网友:
对电源研究得太深了。

网友D:
奇怪了,330K电阻怎么变成0欧姆的?一般都是开路或者电阻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330K电阻怎么变成0欧姆的?一般都是开路或者电阻变大了。

同问,我也没理解。

网友:
或者这电阻是打错色环了,最近真的试过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330K电阻怎么变成0欧姆的?一般都是开路或者电阻变大了。

显示的应该是1

网友E:
启动电阻为零的说法不可靠,意思是成短路状态,如是这样那为什么没有烧其他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不会认色环电阻多大的小白路过

基本功还是不能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肉眼根本看不出电阻损坏

是的,没一点痕迹,而且只坏了一边,软故障最容易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懂这个494方案就是厉害,三二下就搞定

不敢当,都是经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不会认色环电阻多大的小白路过

ElctroDroid,手机上安装这个软件,可以直接查电阻,对电子初学者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330K电阻怎么变成0欧姆的?一般都是开路或者电阻变大了。

失误了,不好意思,是开路,阻值为0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电阻为零的说法不可靠,意思是成短路状态,如是这样那为什么没有烧其他元器件。 ...

呵呵,表达失误,电阻开路了,不存在为0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