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再修夏普SH04H配件机,终于把快充弄出来了

楼主(2019-09-16):
这个手机是98元不包邮收来的,我其实有部黑色的,成色不怎么好,屏幕有点瑕疵,
但功能都正常,本想弄个配件机把屏幕和中框什么换过去,结果意外发现买来做配件的这部能开机
也可以充电,只是小板有问题充的特别特别慢,

之前发过一个帖讲了一下,我是在连接主板的大排线那短接了D+D-的位置,这样虽然有5V 2A的DC充电模式但数据极不通,也就无法连接电脑了,要调试什么还是挺不方便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416&extra=

前几天和一个修手机的朋友聊天,我提了一下我这部原谅绿的手机,简单的描述了一下故障,
他称他修机无数,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奇葩的手机。有点好奇,我发了几张照片看了一下手机的结构,
初步怀疑是接口的BTB座子和排线连接的地方有问题,具体也没看明白。这两天过节嘛,他正好要从深圳那边过来,有机会见面,看看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姜还是老的辣,真被他说中了,就是接口的座子的问题,绕了一圈,又问题又绕回来了......
上次我测可能只测了microUSB接口是好的,虽然怀疑过排线那头的座子,
但没具体去测试。

因为这个排线是折了一道的。加上后盖又是塑料的,很软的,
经常按压的话,可能会压到排线那造成断线或接触不良的问题
这个排线和座子本身设计的也不好,这么多针脚,D+ D-居然只设计了两个点,其他不是空的就都是给正负极分配的,
排线上的D+D-的走线又特别细,有可能我翻开测试的时候是通的
折过来就又接触不良了。

我拆焊了原来短接那部分,飞了两条线测试了一下,快充就有了。线序这里我要解释一下。USB那头斜口朝上,针脚朝下,从左数第一个是正极,第二个是D- 第三个是D+,第四个是ID脚 一般都是otg设备才用的上,我这部机子更新了Android8.0系统了,夏普这手机otg不知道怎么就禁用了,所以不用管它,第五个是负极,快充一般要识别数据两脚位的电流,所以飞线第二个和第三个到BTB的这两个位置就行了。
然而这个线是我从变压器里拆的,对于这种BTB座的焊脚来说太粗了,
锡焊上去不怎么牢靠,很容易被碰掉.....因为这件事又被朋友吐槽了

他刚好带了一卷 维修专用漆包线给我,我还没用过这种东西的,身为垃圾佬都是拆废电源里的漆包线,嘿嘿
这东西飞线可比变压器里的漆包线方便很多

然后,他拿我的焊台开始焊

这东西太小了,费眼,我只焊了两条线,就累的要死了。专业人士就是不同,他怕正负极也接触不良,很轻松的四条线全焊好了
怕装回去的时候碰掉,他提议关键部分盖UV绿油(我没有拍照)。我家没有固化绿油的紫外灯
最后还是用验钞机上的灯固化的...好尴尬...

绿油干了,稍微整理下飞线就可以装回去了

装后盖之前再测试了一下,终于看到9V 2A(QC2.0标准)的快充了

然后就准备装回去,习惯性的还是在SOC的屏蔽那涂点硅脂吧
毕竟高通骁龙820的温度也不低,这玩意散热又做的不是很好,热量导在塑料底板上总比闷在主板里强一些。

飞线露出来的部分贴了一点胶带,怕有静电,贴着放心点。
周围贴一圈3M的泡棉胶,把底纸撕了,后盖黏上去就看不出来修过啦~

装回去再测试,一开始是5V 0.6A

充一回进入9V 2A的快充模式,由于没装后盖之前充到60%左右,
现在后半段充电的电流下降了一些,只有1.1A左右,
怕旧病复发,我又用力按压后盖几下,再插上,也不会接触不良了

连接电脑也正常。
传文件什么的终于可以不用把存储卡拔出来了,直接怼数据线就可以了~

装两个测试软件,顺便看看参数

这机子这下算是全部修好了,修好了才有捡漏的感觉嘛~
之前那个半残的状态用着还是挺不爽的...

网友:
好评,写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A:
心灵手巧!那专用漆包线,要不要刮漆才能上锡,还是一烫自动掉?这机能上4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灵手巧!那专用漆包线,要不要刮漆才能上锡,还是一烫自动掉?这机能上4g吗? ...

一烫就掉 人家名字就叫不用刮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灵手巧!那专用漆包线,要不要刮漆才能上锡,还是一烫自动掉?这机能上4g吗? ...

就和普通的漆包线差不多,烙铁烫一下绝缘层就化掉了,锡镀上去直接可以焊接。
这手机只支持联通4G,不过也支持部分电信的频段,有少部分地区可以装电信的卡上网。移动就只有2G现在有些地方没有了,电话可能都打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和普通的漆包线差不多,烙铁烫一下绝缘层就化掉了,锡镀上去直接可以焊接。
这手机只支持联通4G,不过 ...

能上4G就超值,只是我不喜欢 虚拟键,无缘。继续用我的 一加1

网友:
高!
这老王,比那隔壁老王有才!!!

网友:
AQUOS系列真的好,只可惜没有root啊

网友:
一张毛爷爷捡了个漏了,高通820 3G内存也不过时,不玩游戏还能战斗到5G普及

网友:
壁纸给个好评,我现在自用的小米5s 骁龙821那发热真的可怕

网友(2020-01-15):
乐视max 810火龙路过

网友(2020-08-08):
大哥能帮忙修一下我的SH01h吗?你开价

网友:
终于看到详细测评的好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