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银灿IS902E-A1 +NW280量产失败,求指导

楼主(2019-09-16):
902E ,BGA100的板子,,双贴和单贴NW280,用网上的量产工具都试过了,只要量产出来,跑圈刚读取的时候就爆红,单贴和双贴都爆红,颗粒已经强擦过了,量产时候颗粒坏块不超过5个,焊接没有问题。求大神给发个专用工具。

楼主:
或者指导一下该怎么量产,因为以前和以前量产903的设置一样,所以感觉不是设置问题。

楼主:
再补充一下,颗粒跑圈爆红以后,重新插可以识别,用量产工具检测没有新增坏块,,,我刚玩论坛,有些东西想的不全面,见谅。

网友A:
我以前搞过一种颗粒有8片,可以上3257和3268。装在3257上,跑圈有两三处不过,位置都一样。装在3268上跑圈完美。你那个很有可能是版本支持不够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搞过一种颗粒有8片,可以上3257和3268。装在3257上,跑圈有两三处不过,位置都一样。装在3268上跑圈 ...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同样颗粒,贴A主控多处坏块,贴B主控轻松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同样颗粒,贴A主控多处坏块,贴B主控轻松跑圈。

我的就是A的控,但是我在论坛看到另一个人也是902e-A1的主控开出来跑圈没有问题呀。现在低格出来,跑前两圈没问题,第三圈写入到一半就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搞过一种颗粒有8片,可以上3257和3268。装在3257上,跑圈有两三处不过,位置都一样。装在3268上跑圈 ...

我的就是A的控,但是我在论坛看到另一个人也是902e-A1的主控开出来跑圈没有问题呀。现在低格出来,跑前两圈没问题,第三圈写入到一半就卡住了,我觉得可能还是量产工具的问题。。

楼主:
封贴,已找到工具跑圈已过。

网友(2020-06-05):
引用 楼主:
封贴,已找到工具跑圈已过。

你好,能分享或说说具体是哪版本工具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