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无刷电钻哪家强?(篇三)加入麦太保快换,数据增至13款

楼主(2019-09-16):
新看官可以翻下上两篇,重复的问题就不再讨论了!
12v无刷电钻哪家强?五款横向纵向比较
12v无刷电钻哪家强?(篇二)加入世纪和威克士增至七款,有排名
本来的计划是要开18v无刷钻的帖子了,毕竟我18v无刷数量上比12v多多了,结果海淘泛音ascm被转运公司直接拒运,勒令退货,心灰意冷,那就再更新一篇12v的吧。
麦太保12v无刷快换款电钻--BS 12 BL Q:12v冲击和快换版没犹豫,入了快换版,毕竟抚摸党快换可玩性高一点,快换很难同心度很好,钻夹头同心度还不错,普通版本同心度应该会更高,批头夹头的同心就不评论了,输出轴直插也一般。手感是不错的,声音较纯,做工中等偏上吧,和之前入麦太保的18v无刷钻一样,没什么惊喜,具体看参数评分表吧。
威克士wu130mini改造版--最小12v无刷电钻,威克士wu130迷你电池:改造目的主要是减小体积、减小重量、提高颜值,体积和重量是12v中最小,转速双速机中最高,参数评分表里增加了改造后的迷你版,一起横向比较。
参数评分表:12v无刷电钻的数据增至13款,参数增加了重量和机械档位,重量方面我有的机器我就自己称了,没有的机器使用的官方参数,官方数据其实都不太准,不过误差一点点不影响排名;权重重新调整了,提高了扭矩、最大转速的权重;
参数评分表中,红色代表好,绿色代表差,其实分数拉的挺开的,调整权重对排名没大影响。加入机械档位分数是给泛音ascm个面子,不然排名就低于得伟701了。麦太保进来就是第4,但依然没干过701;改造后的威克士wu130体积和重量加分后,超过了日立和博世新品,然而也没什么意义,这两台新品国内还买不到而且挺贵的。
12v无刷电钻排名(懒人必看)
1.大有5279
2.泛音ascm12
3.得伟701
4.麦太保BS12BL
5.米沃奇2503
6.威克士wu130迷你
7.日立DS12DD
8.博世GSR12v-300
9.威克士wu130官方
10.skil
11.博世GSR12v-30
12.牧田332
13.锐奇7212
就这样吧,欢迎大家讨论。。。

合影

参数评分排名表

麦太保BS12BLQ国行套装

wu130改造版

日立新品DS12DD

博世新品gsr12v-300

网友:
wu130改造后确实是神器!手感很好,现在就等冲击批了,希望也能出个12v最小的!

网友A:
为啥电钻会被拒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电钻会被拒运?

5.0ah双电,禁运了,扔一块电池都不接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ah双电,禁运了,扔一块电池都不接受。

那个威克士130mini  换你那个18350以后 根本达不到30的扭矩

因为不是纯动力电池   电池充满后10A放电  持续2分钟  直接从3.5V(4.2V?或许有 只是一瞬间)下降到3.1v

大电流下容量更是可怜   (事实如何,你自己去测试一下便知)

所以你换短电池根本不能足功率作业   表格里的数据也就没有意义

网友C:
大有5279有那么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威克士130mini  换你那个18350以后 根本达不到30的扭矩

因为不是纯动力电池   电池充满后10A放电   ...

那个18350不是动力电池???这就尴尬了。。。

网友E:
威克士转速高了使用效果很鸡肋  至少不适合干机械活  自停很容易崩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有5279有那么好吗?

大有那造型我个人觉得排名就应该倒数三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18350不是动力电池???这就尴尬了。。。

也不知道算不算

因为亲测其实可以10A放电(标称30A放电  没条件测试)
但是电压掉的比较惨   容量就更别提了

功率P=UI   电流上去了  电压又稳不住   感觉差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电钻会被拒运?

有些快递国内都不能发电池的,如韵达他们说发生过多次电池燃烧爆炸引起快递车燃烧。
电池圆通可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威克士130mini  换你那个18350以后 根本达不到30的扭矩

因为不是纯动力电池   电池充满后10A放电   ...

目的是比较机器,用参数比较就是假设各厂家参数测试标准一致,外部条件满足要求的理想状态下,用来参考的。
实际上,参数高的比参数低的钻扭力小,同机薄电比厚电扭力小。。。各种情况太多了,各厂家定参标准也不完全相同,这些可以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结合参数表自己心理调整,还是那句话,表格数据的意义,是用来参考。
电芯放电看倍率的,不存在纯不纯动力之说。迷你电池我用过4种18350,对外有0.7ah和1.3ah两种,都是比较便宜大家能接受的,电芯商家就承认有虚标,我之前帖子里有说明不重复了。0.7ah的就是玩具,1.3ah的我测过还可用。用10A放电,理论上0.7ah就4分钟多1.3ah就7分钟多,大电流必然有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有5279有那么好吗?

参数说话,仅供参考,太多人太在乎扭矩了,不过大有的扭矩高出太多,怎么调权重,他都是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18350不是动力电池???这就尴尬了。。。

HIBATT 18350 1300mah是动力型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威克士转速高了使用效果很鸡肋  至少不适合干机械活  自停很容易崩钻头

wu130没有那么好用,不是一个两个人说了,参数只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算不算

因为亲测其实可以10A放电(标称30A放电  没条件测试)

压降是一定有的,放电能力越强,压降会越小。你用索尼三洋去10A放电,也会有压降。hibatt算可以了,好电芯一颗60块,一个0.9ah电池二三百一般人也受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的是比较机器,用参数比较就是假设各厂家参数测试标准一致,外部条件满足要求的理想状态下,用来参考的 ...

1.3ah那个刚才我又测试了一次

2分钟后放电至3.0V的时候才500毫安时左右的容量
5分30秒后放电至2.5v的时候容量是900毫安时(注意:参数上截止放电电压是3.0V)

放电电压范围是3.5V~2.5V
拜托  普通动力电池三串9V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放电保护了   18350这个还有近一半容量还没放出来

电压低了  机器还能有劲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ah那个刚才我又测试了一次

2分钟后放电至3.0V的时候才500毫安时左右的容量

你找一个三星的1300电池放一下电就算明白了

网友:
伏魔党感觉突然都转职化学电池党了。

网友:
为什么没有价格??所以 价格不纳入排名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