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到手就拆,拼多多10几元的车载MP3蓝牙播放器

楼主(2019-09-16):
如图,这货就是播放U盘内存卡内的MP3,或者蓝牙连接手机,最后通过FM发射出去,由车上的收音机接收放大声音
还能显示当前电瓶电压

壳子撬开,点烟器取电负极两个触片压进去,就可以取出板子

电源部分

电源芯片支持3A

电感线圈

主控集成蓝牙,MP3播放,FM发射,可红外控制,还能检测电压

另一侧

网友:
还不错,我有也个差不多的。

网友A:
fm是立体声输出吗,如果不是,可以改aux立体声

网友:
它的3.1a就是闹着玩的

网友B:
跟我的同款,你是怎么拆开的?我找一圈没拆开;请说一下,准备拆开给USB改自动协议识别。

我用劵买的好像8块多。

这机发射好像是单声道的,我以前十多元买的不带充电器的FM发射是立体声的。

网友:
东西真便宜

网友:
还不错,不知电流是否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同款,你是怎么拆开的?我找一圈没拆开;请说一下,准备拆开给USB改自动协议识别。

我用劵买的好像8 ...

壳子没有卡扣,两手用力拽就开了,那两个触片有点紧,两边都按进去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子没有卡扣,两手用力拽就开了,那两个触片有点紧,两边都按进去就可以拿出来了 ...

拆开了,以为是卡或货胶粘的,实际是8根钉子。

拆开发现充电识别IC找不到了,加个电容装回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m是立体声输出吗,如果不是,可以改aux立体声

在射频输出后面再增加两级放大就成电台

网友D(2019-11-17):
引用 网友A:
fm是立体声输出吗,如果不是,可以改aux立体声

请问这个芯片怎么改立体声输出,输出脚是哪几个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芯片怎么改立体声输出,输出脚是哪几个你知道吗

看我发的帖子里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射频输出后面再增加两级放大就成电台

一直想利用这个FM发射功能做个几百米的小发射器 请问有电路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射频输出后面再增加两级放大就成电台

一直想利用FM发射功能增大功率做个小发射器,请问放大电路图你有么?谢谢

网友E(2021-11-05):
声音太小,该怎么改造一下呢?

网友(2022-03-26):
引用 网友E:
声音太小,该怎么改造一下呢?

有没有改造好了啊?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手机里播放出来的声音其实不小了,但是车内收音机里的声音却很小。怎么调整它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