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很古老的离心式小水泵

楼主(2019-09-16):
鱼缸换水用的

全无给油型,不用加油吗?

离心式的水泵,少见

叶轮

电机

很简单的电机,也应该很耐用

散热风扇

拆了加加油

转子

通电,旋转很平稳了

网友:
这泵不怕干烧

楼主:
哈哈,是不怕,顶多空转呗

网友:
多大的扬程?

楼主:
哈哈,估计很小,只能把水抽上来

网友A:
这是放缸外不是入水的那种吧

网友B:
这种电机简单耐用,之前因为那个端盖粉碎报废了两个,拆得两团铜丝,上帝保佑你的端盖不是锌合金。

网友:
居然用的是罩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放缸外不是入水的那种吧

不能入水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简单耐用,之前因为那个端盖粉碎报废了两个,拆得两团铜丝,上帝保佑你的端盖不是锌合金。 ...

无所谓,被我拆成一个电机了,我不养鱼,电机其实也没用

网友:
线圈有风扇降温。泵没有水封或者说是靠水密封所以不怕干烧(空转)。真的是几十年前的东西。

网友:
可以拆一个排气扇和小风扇的备用短路环电机,再不行可以拆个绕组,加一块磁钢和转轴,可以做一个小发电机,只是电流才点亮LED指示灯。

网友:
我拆过往复(皮碗)式的。

网友:
这应该是0几年生产的  小时修玩过

网友:
跟 晒图机的 上水泵 一样的

网友:
那个优字标志说明这玩意是很久前的了

网友C:
泵体全塑料的?貌似可以用来做腐蚀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泵体全塑料的?貌似可以用来做腐蚀箱。

连杆是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