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在电子普及的今天,DIY是否还有意义?

楼主(2019-09-16):
最近我用单片机做了两个LED电子时钟,花费不少,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还不如某宝买到的成品板,既便宜又实用。联想到网友也经常自制的一些东东,比如:
1、用单片机制作MP3播放器,一般都要STM32才能做出稍微理想的播放器,成本最低一般也要十几二十元。
对比某宝上购买的一个十多元的MP3蓝牙模块,功能多且实用,价格也不贵,感觉DIY没有价值。
2、用树莓派制作一个视频播放器,一般成本也都要两三百元才能实现。
对比某宝上买一个MP4视频播放器,也就几十元到百多元。
可见很多时候DIY并不省钱,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还费钱,却没什么实用价值,这叫人多么沮丧啊!
那么我们学到的电子知识有啥用呢?

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在电子普及的今天,DIY是否还有意义?

网友A:
不是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淘宝都有,比如我做的这个,VFD屏幕来自丰田卡罗拉的C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淘宝都有,比如我做的这个,VFD屏幕来自丰田卡罗拉的CD机。

...

看得出来,你这个是花费了不少精力做的。但我觉得找个已经淘汰的4寸屏安卓手机(就算在闲鱼买也很便宜),配合一个天气时钟APP就比你这个强了,外观还好看。另外,你这个当更换城市和WIFI时需要怎样切换呢?是改程序吗?那只有设计者本人能改了,让别人用就难了。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折腾而已…
另外我是对单片机感兴趣才玩这个的,在你上一个帖子也说了造不如买…单片机的控制才是最迷人的,尽管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很丑但是看到想要的功能和效果后那份喜悦感跟成就感是买不来的…
人嘛总得有个爱好,玩单片机比吃喝嫖赌抽好太多了,毕竟咱玩这个又不影响社会不是…虽然说现在我几乎没啥时间玩了,但是只要有时间我还是会打开电脑…粘贴复制…调试代码……
最后: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的折腾…

网友C:
我也有同感,30年前会DIY电子产品特别有成就感,甚至能骗来媳妇。现在费了很大力气做出来的东西,网上大多有现成的,虽然不见得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也能满足个90%了。

网友D:
图个乐吧,真要谈意义肯定大部分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折腾而已…
另外我是对单片机感兴趣才玩这个的,在你上一个帖子也说了造不如买…单片机的控制才 ...

也对。DIY也就是个人爱好,就像有的人喜欢玩牌、打麻将。但切记别走火入魔,感觉我自己就有点走火入魔,买了大量的单片机板(包括51、Arduino、STM8、STM32、陵阳61等)和书籍,可最终做出实用的东西一个都没有。结果大多还是买的现成的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得出来,你这个是花费了不少精力做的。但我觉得找个已经淘汰的4寸屏安卓手机(就算在闲鱼买也很便宜), ...

你的手机能有自发光的屏?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DIY和DIY的乐趣,就拿这个VFD屏来说,有一大群玩家在玩这个。我这个我也卖掉了2,你说有没有人喜欢?一个合格的程序员怎么可能在Wifi和地点设置上要改程序?全部用红外遥控器设置。最后我做这样也没有费什么力,我一次打版成功,呵呵。DIY的乐趣就是DIY出一个绝对满足自己要求的东西。我做这个的最初目的是做一个音乐频谱,我顺便加上了时钟功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感,30年前会DIY电子产品特别有成就感,甚至能骗来媳妇。现在费了很大力气做出来的东西, ...

是的,以前会组装个收音机、电视机,会被人称赞不已,现在感觉没啥成就感了,除了自己欣赏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个乐吧,真要谈意义肯定大部分没啥意义

大多只能自娱自乐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机能有自发光的屏?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DIY和DIY的乐趣,就拿这个VFD屏来说,有一大群玩家在玩这个。 ...

你玩得开心就好。但别人可能觉得这显示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低端安卓手机能实现的功能。以你的能力,设计这样一个好用的板,一定花费了不少精力。时间也是成本啊!成本太高了。

网友E:
没有想像,哪来的DIY,没有DIY,哪来的产品,仿制与DIY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想像,哪来的DIY,没有DIY,哪来的产品,仿制与DIY不是一个概念

得承认,DIY对非专业人士来说,纯粹是玩玩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玩得开心就好。但别人可能觉得这显示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低端安卓手机能实现的功能。以你的能力,设计这 ...

那你觉得那些业余时间打麻将、打游戏、、出去吃吃喝喝的、更有甚者赌博、吸毒的算什么?你不要什么都拿和安卓比,我这个比安卓功能差远了去,我要是用安卓来做,比这个漂亮,毕竟硬件更加高级,开发环境也容易很多,但是单片机领域和安卓是两回事,你不可能做台微波炉上安卓吧。最主要是通过做这个也学到很多,整个工程代码差不多6000~7000行的的样子,绝大多数都是我敲出来的,哈。做这个也是我学习单片机进程的一部分,不做一个东向,怎样验证自己的水平?而且DIY的乐趣就在于过程的那种感觉,呵呵。我做这块板,第一次尝试自己去做DC-DC的电源,通过不断的筛选,发现了国产XL6007这块升压神器(VFD是需要40V以上的高压的),轻松把5V升到了60V,并带动了我们整个VFD爱好群由原来的变压器升压转到的DC-DC升压。我优化了高通GT30L32S4WS的驱动程序,解决了STM32 硬件读写AT24CXX的问题,还用了个地隔离放大器来消除这块板对音源信号的影响(做音乐频谱时)。我还弄了下JSON的解析,UTF8转吗GBK,UNIX时钟转换,我甚至编写了个类似Windows 编程中EditBOX 的控件用于输入。第一版程序中对8266的操作时基于AT命令我,我觉得过程繁琐和效率低下,等有时间了改成用官方SDK来写。我最近用Arduino写了个ESP8266的固件,操作简单高效。你觉得DIY仅仅是为了DIY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那些业余时间打麻将、打游戏、、出去吃吃喝喝的、更有甚者赌博、吸毒的算什么?你不要什么都拿和 ...

个人意见,如果DIY能做成商品在网上销售,那一切的辛苦都觉得有回报。否则也就纯属玩玩罢了。当然不否认在玩中能学到很多东西,这对专业人士尤其有用,但对我等业余爱好者来说,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那些业余时间打麻将、打游戏、、出去吃吃喝喝的、更有甚者赌博、吸毒的算什么?你不要什么都拿和 ...

从学习角度讲,那肯定有意义,像我们这种工作多年的,对这些早提不起兴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对。DIY也就是个人爱好,就像有的人喜欢玩牌、打麻将。但切记别走火入魔,感觉我自己就有点走火入魔, ...

我差不多也是你这种状态…51的不会玩,只会磕磕绊绊的用stm8,32倒是撸了不少…不过也不会玩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对。DIY也就是个人爱好,就像有的人喜欢玩牌、打麻将。但切记别走火入魔,感觉我自己就有点走火入魔, ...

不过我的很多都是核心板,成品开发板也就一块51,一块32,其他的都是核心板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差不多也是你这种状态…51的不会玩,只会磕磕绊绊的用stm8,32倒是撸了不少…不过也不会玩呐… ...

一样,都不是专业人士,只能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学习角度讲,那肯定有意义,像我们这种工作多年的,对这些早提不起兴趣了。。。 ...

一样。因为不是专业的,也没目标想做个啥产品,所以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