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条特别的USB线,电流还不小

楼主(2019-09-16):
在爸妈那里看到一条坏的带软弹簧管的USB线(捡的),感觉做工不错,遂带回家折腾一下

这种软的弹簧状金属管,不知道学名该叫什么?

铝壳的USB大头

有点变形,不过问题不大

小头已经断了

不知道啥接口

继续撬开

线是透明包皮的,貌似不错

剪断看,黑、红都挺粗

再拆头子看下

偶抠抠抠

板子带芯片和MOS管,应该是水果的闪电接口了

背面

全家福

下面开始修理
先修整大头,还算完美

小头没法修,闪电线也没用

换microUSB套件

烫锡

强力穿套套,并焊线(偶的渣焊工又一次曝光了)

挤点热熔胶,装好

线就算完工了

用手机测试一下

电流能上1.5A,感觉不错了
能快充,说明数据线没问题

这线做工还行,电流也能上去,留着备用吧

网友:
焊点有待加强

网友A:
原来是水果头吗?

网友B:
刚刚好奇查了一下,这个牌子居然是海陆通....
它居然还活着,我还是N年前买过它家的诺基亚手机的电池....印象中他家的包装和飞毛腿的非常像

这根线原来应该是lightning接口的,还有一种六角形两面都可以插的Micro USB的版本。
价格可不便宜,29元,现在都可以买好几条microUSB线或者,一条带MFI认证的线了

楼主:
偶的渣焊工又一次曝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刚好奇查了一下,这个牌子居然是海陆通....
它居然还活着,我还是N年前买过它家的诺基亚手机的电池....印 ...

没错是海陆通的,我有一个他的快充宝,可以无干扰的给插卡收音机供电

网友:
绿色白色线也这么粗,应该没有大电流的呀!

网友:
嫁接的不错 好~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数据线,用来做烙铁手把线,不用担心被烫坏了。。。。。。

网友:
像是设备用的金属护管

网友:
看到了花洒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水果头吗?

嗯,看板子,是水果的闪电头

网友:
一般这种金属管拿来套光纤用的,套这种线好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好奇查了一下,这个牌子居然是海陆通....
它居然还活着,我还是N年前买过它家的诺基亚手机的电池....印 ...

偶没查,原来是海陆通的,以前有个它家的万能充

网友:
好像是软的线,我以前买过一粗一细,硬的鹅颈管USB延长线,可以配合充电宝和USB灯头,组成一个小台灯。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是海陆通的,我有一个他的快充宝,可以无干扰的给插卡收音机供电

快充宝是充电宝?

网友:
这货真可以

网友:
这种设计就不怕线皮发粘了

网友:
波纹管,有很多种,金属,塑料,PE等,这种应该是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