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OPPLE欧普2.5W LED球泡灯

楼主(2019-09-16):
OPPLE欧普2.5W LED球泡灯,1.5元包邮限购一个,看看如何!

功率没有虚标

球罩有卡扣,可以不用胶合

四颗led灯珠,应该是两核心的

驱动板和灯板焊接了

电压23.71V

焊下灯板,灯身内衬铝套协助散热

铝基板的

取出电路板

用了100Ω电阻做保险?

元件面

驱动芯片没查到

灯泡外包装

网友:
居然不是阻容,好评

网友:
貌似也没有以前的好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53165

网友:
这个2.5W球泡的铝基板温度是多少?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种造型的灯泡,没有一点审美观,我恨不得一脚踩碎它。。。。。

网友:
我装了一个在大门口当夜灯用。每天开6个小时左右,2-3年了没坏,也没光衰

网友:
之前有活动 很低的时候把家里的吊顶里面的都换了

网友:
1.5元一个包邮,年前说是限购一个,我点了十个卖家也有发货,这样多好,不用一个一个买,浪费运费。这种有恒流的算是质量不错了,2.5W大概相当于7W节能灯,用在卫生间、楼梯、阳台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种造型的灯泡,没有一点审美观,我恨不得一脚踩碎它。。。。。 ...

难道喜欢类似36W那种大球泡造型吗!

网友:
欧普灯具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喜欢类似36W那种大球泡造型吗!

这个更象俄罗斯大妈,又肥又胖!

网友:
1.5不贵可以的

网友:
和美的2.5W的很像

网友:
这个很划算了,2.5W功率正好

网友:
头一次见到灯板和驱动板插接的设计,顺便改成焊锡连接估计更结实,内阻损耗更小。

网友:
欧普早期也撸过,但活动不多,后来就撸飞利浦和美的的了
不知道今天为啥,牙膏一直没送来

网友:
现在这些牌子的都是胶粘了。

网友:
我就想说一句,运费卖家赔大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喜欢类似36W那种大球泡造型吗!

网友:
之前从超市买过好像几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