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教:蚂蚁邦A5C无线路由器,如何延长天线?

楼主(2019-09-16):
蚂蚁邦A5C无线路由器

蚂蚁邦A5C无线路由器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④?

之前在优惠购入了这个路由,现在想把室外一个饭馆的WIFI信号引进来,我有一个5米线的平板接收天线,本人小白,请问大神我该接到①②③④哪条天线上啊?拆开了发现里面有4条天线啊 先谢了!

网友:
300M能用到4根天线吗?

网友A:
接哪条都不行,这四天线非彼四天线,这货四天线就是收发分开了而已,这可能是为了好看和提高灵敏度吧,如果是双天线带收发开关的可以接平板,这种不带的没办法单接一个天线,一根线只能是收或者发,不能收发并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哪条都不行,这四天线非彼四天线,这货四天线就是收发分开了而已,这可能是为了好看和提高灵敏度吧,如果 ...

谢谢回复!

我想应该是收发分开的,我只是想把接收那个天线换成平板天线,发射的就不改了,请问如何区分天线是接收还是发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哪条都不行,这四天线非彼四天线,这货四天线就是收发分开了而已,这可能是为了好看和提高灵敏度吧,如果 ...

在天线的收发线上,是否有电路符号标示/或者天线颜色(灰色,黑色)方面的区分?

楼主:
貌似灰色天线的走线上,途中比黑色天线多了很多贴片元件,能区别?

楼主:
接收电路应该简单点吧,难道接收信号的馈线是黑色的?四天线是双接收双发射?

网友:
对网络要求不高的就找个340G+改UBNT,刚好用上你的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灰色天线的走线上,途中比黑色天线多了很多贴片元件,能区别?

黑色就是假天线,虚拟出来的,你当他不存在就好了。灰色的估计任意一根都可以吧,不知道是不是全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