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夜路走多了,总能捡到点什么——拆DALLAS信息钮

楼主(2019-09-16):
皓月当空,秋高气爽,饭后出门散(jian)散(jian)步(lou),没走几步就看见地上一个圆闪闪的东西,哇,一元钱?三步并作两步,一脚踩上去,瞄了下四周无人迅速弯腰捡起来。不过踩上去就发现不是硬币,太厚了,月光太暗,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所以只能白天拆了。
美国DALLAS的信息钮技术的电子巡更系统:
巡更人员手持巡更棒到各指定的巡更点接触一次信息钮,便把信息钮上的位置信息和接触的时间信息自动记录成一条数据。工作状态有声光提示,耗电量也非常低,可充电不需要更换电池。DALLAS信息钮是一个被密封在防蚀不锈钢底中的记忆芯片,其芯片中预置了一组12位数字的识别号码,每个信息钮中的数字都不重复。可长期在-40℃~ -+85℃的恶劣环境下持续工作。这种巡更系统从巡更棒外壳材料上可分为三类:塑胶、铝合金、不锈钢。因为塑胶及铝合金材料在抗盐碱、抗干扰、抗冲击性等方面较弱,而巡更人员本身所产生的抵触情绪,会造成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故障率居高不下。而不锈钢外壳的巡更棒相对来说在防水性、抗干扰及抗冲击能力上就比较强,是较为可靠的巡更棒,故障率相对较低。
以上百度来的。
下面开拆:
正面

背面

沿底边凸起的裙边用角磨机磨一圈

底部和主体分离,内部是一个环形塑料框架和一个条形金属衬片

用尖嘴钳把金属外壳和内部塑料框架分离

条形衬片直接用镊子夹出

内部塑料框架里面又是一层金属壳

把塑料框架和内部金属壳分离

里面的牛屎一倒就掉出来了,中间是牛屎正面,周围敷满铜箔

中间牛屎反面,底部只有一个通往牛屎的过孔,其它部分都敷满铜箔

这个也不懂,估计也是射频技术应用的一种,就知道这个东西结构上来说防水比较好,三层壳,金属外壳和内壳是绝缘的,不知道那个方形衬条的作用,是否巡更棒有磁性可以导致通断或做其它用途不得知。

网友A:
这东东貌似在我等二线城市还真就没有更别说去捡上

网友B:
巡更点,就是一个封装得比较好得RFID卡

网友C:
你真的是捡的,不是撬的?

网友D:
头一次见到带芯片的微型装置,我以前只见到纽扣电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的是捡的,不是撬的?

撬这个又不能卖钱,而且撬了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貌似在我等二线城市还真就没有更别说去捡上

坐标3,4线了,这东西很多物业公司都有,不是什么高级货,主要是防止安保人员偷懒用,好像没其它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巡更点,就是一个封装得比较好得RFID卡

就和门禁卡这类原理差不多的,这个就相当于门禁卡,安保拿的棒子就相当于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见到带芯片的微型装置,我以前只见到纽扣电池等。

公交卡,门禁卡,员工卡等等这类东西现在太多了。

网友E:
这个东西一般是门卫巡查打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一般是门卫巡查打卡用的

防偷懒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