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60YC1-110(6L)在通电之后面板指示灯全亮并闪烁

楼主(2019-09-16):
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60YC1-110(6L)在通电之后面板指示灯全亮并闪烁  灯全闪,按各个按键没有反应,短路锅盖检测开关更换1uf电容后操作正常 测量原电容400多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这个电容好像比原来的小了,换个体积更大的,至少要相当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阻容供电,时间长了老化了,电压电流太低导致主控自检死机,大概是这个问题。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阻容降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