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帮同事修理的60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9-16):
『X拆解』帮同事修理的60V电动车充电器
同事某天折腾半天,冲不进去电,后来被我另一个同事看到了,就拿一个给他,这个就到我手里。

60V20A的充电器。

背面铭牌参数

开壳,妥妥的版本

有电压,那是什么问题?

全板子就两个芯片

背面没有贴片,老款式的全元件充电器

查了一下,有两个元件脚太近了,防止进水短路,分开点

继续查,这个地方貌似有些怪异

原来是虚焊了,打磨后焊接

哦,这图是另外一个72V的充电器。。哈哈哈,乱入了。

后来就放在那边当备用了,那个同事也不来拿,也不来还。。尴尬。

网友:
不知道啥时搞成用安时来标记充电器的!

网友A:
充电器虚焊,工人水平不行啊

网友:
大炮牌的充电器不错的,那个万用表不是我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虚焊,工人水平不行啊

应该是下波峰焊的,元件氧化 可能焊接不良

网友:
虚焊是最难排查的隐型问题

网友:
纯正部件是个牌子?

网友:
很普通的充电器。

网友B:
电池48V20A,电压47V正常。充电口电压一直30-42V间跳动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48V20A,电压47V正常。充电口电压一直30-42V间跳动是啥问题。

换线吧,电池到充电口之前的电线有断路

网友:
看色的电阻看着还是挺舒服的。

网友:
48V20A的科林充电器,炸管修好后空载电压到60V左右, 不敢用,输出端的7812已经换了,不管用。这种是怎么回事?

网友:
防反二极管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