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米米家电磁炉DCL01CM,并修复特殊故障

楼主(2019-09-16):
朋友的电磁炉坏了,让我看看,说电磁炉里面可能进去汤了。
就是它——小米电磁炉。经测量,电源线不通,估计保险爆了。

警示语。

底部。

3级能效标签。

商标标识。

侧面的控制钮,可以按(电源开关),也可以左右旋转(编码器),功能选择。

底部胶垫下是固定螺丝。

内六角螺丝。胶垫设计的不错,一端固定(用力也可拔出),扣上即可,没有胶粘剂

拿下上盖。上部分是控制电路板及功能按钮,靠四芯线与主板相连。

线圈。

防水胶圈。拆下的时候发现防水胶圈压偏了(现在已恢复原状,硅胶的),导致从这里进去汤汁了。

拿掉线圈(EMI电感是我修复完的)的电磁炉内部。

板子背面。

拆开发现保险爆掉了,板子上有一点汤汁,已干涸,用无水酒精清理干净,测量整流桥、大功率三极管都没问题(看保险爆的状态,电源部分应该有短路的地方),以为就是单纯的汤汁短路引起保险爆掉的,换一个15A保险(原来的是12.5A),插电源,保险瞬间爆掉,空开跳闸。不敢再试了,继续检查,还是没有短路的地方和看似烧毁的元件。出门买一只100W白炽灯泡,串联到插座上,通电,灯泡亮,刚想测量,发现EMI电感处冒烟并有打火放电的现象,及时拔插头。经检查,是EMI电感两组线圈靠近处(有电木板绝缘隔离)击穿打火,是什么原因导致击穿了电木板不得而知,看到的是电木板局部已碳化,并有黑色烧融的物质。
这是拆下的电感。铁芯的隔离层已碳化。

换个角度。

这是插在两组线圈之间的绝缘电木板。豁口是碳化被清理后留下的痕迹。

清理铁芯,刮露铁芯了,用胶带缠绕一下。

这是清理之后修复的效果。两组线圈各拆掉一圈(线不够长),清理掉漆包线上的黑色熔融物后,套上热缩管,绝缘。

这是修复后的效果。中间的线圈是修复好的,线圈左侧的保险是后换的,用的是电饭锅10A185度的温度保险。买了两个15A的保险,质量太差,中间保险丝是靠端盖压紧的,这么大电流怎么可以?!

盖好盖子,特别注意防水圈,上好螺丝,通电。

水有气泡上升,说明加热正常。

简单拍一下功能。插电,小米标志。按,开机。

再按,是待机。

温度调节:0-99档。显示的不是温度。

功能选择(左右旋转),蒸煮。

汤粥。

火锅。

煎炸。

炒菜。

好像有WIFI功能和定时功能,由于时间紧,没有测试。看做工要好于普通电磁炉,价格我到商城也看一下199元(坛友提醒,不是这个,那就是299元的),也不便宜。
谢谢围观!

网友A:
认认真真看完了,不知道线盘是不是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认认真真看完了,不知道线盘是不是铜的?

据传说家用只有小米是铜的

网友C:
好高级的电磁炉,是中间测温孔漏的么?可以用704封一下
等牙膏ing

网友:
这线盘看盘线方式估计也是铜包铝的,不想纯铜的绕线方式

网友:
这故障确实挺特殊的~

网友:
看着做功是比传统企业顺眼点,不过新入这行的很多器件寿命选择什么的需要一定时间沉淀。质量还有待考验。

网友:
模样还挺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传说家用只有小米是铜的

传说是假的,坛友已经拆开检测过了,铝的……

网友:
199元是青(suo)春(shui)版,表面的区别是没有中间突起的温控

网友:
线盘看着挺粗壮的,会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高级的电磁炉,是中间测温孔漏的么?可以用704封一下
等牙膏ing

可以直接漏到下面的。

网友:
真漂亮,旋钮有意思

网友:
小米的颜值还都是不错的

网友D:
这个能显示中文,99档还带wifi的才199?感觉不大可能

网友:
点阵屏就是好看

网友:
不错的电磁炉,不开机是想不到开机后是什么情况的

网友:
小米居然还有电磁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显示中文,99档还带wifi的才199?感觉不大可能

一个电磁炉带WIFI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有个卵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磁炉带WIFI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有个卵用-= -

米猴为了收集你的大数据而已,凡是带摄像头、麦克风、能联网的家电都有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