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把内有乾坤的水壶

楼主(2019-09-16):
金灶电茶炉报温度故障,拆开发现水壶内有乾坤,电感感应产生电压,整流稳压后供电给芯片,芯片检测温度后发出信号给电磁炉显示温度,现在是芯片损坏了,网上搜索了一下,板子没有单独卖的,只有壶有单独买的,近百块的价格,挺贵的,没有更换价值了

网友A:
感应供电,确实高级,不过“芯片检测温度后发出信号给电磁炉显示温度”这点没搞懂原理
等牙膏ing

网友B:
有一个这种样的,一直吃灰中没拆开过包装,听说是从壶底经过壶柄上水的

网友:
看这个设计结构,肯定不是金灶的产品,应该是新功的。

网友:
也不知道芯片啥型号的

网友C:
感应供电看懂了,测的温度信号是怎样传到下面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这种样的,一直吃灰中没拆开过包装,听说是从壶底经过壶柄上水的

...

虽然都是炉,但此炉不是彼炉。楼主的是电磁炉加热的,你的是电阻加热的,就象凤姐与仙女的区别。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感是感应的电磁场是哪里产生的?

网友:
大线盘无线传导到小线圈上?

网友:
赶上手机无线充电了

网友:
果然有乾坤!

网友:
这种另类的东西搁俺们这的叫法就是:隔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应供电,确实高级,不过“芯片检测温度后发出信号给电磁炉显示温度”这点没搞懂原理
等牙膏ing ...

电力载频了解一下。。。简单的说就是在低频上叠加高频,比如电磁炉加热的电磁波频率是1KHZ&360V,在这个波上叠加个500KHZ&5V的通讯波,接收端直接选频滤波到500KHZ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力载频了解一下。。。简单的说就是在低频上叠加高频,比如电磁炉加热的电磁波频率是1KHZ&360V,在这个 ...

电磁炉的频率都几十k了,调制信号起码得几百k,还得耦合,貌似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应供电看懂了,测的温度信号是怎样传到下面的呢?

黄色的电线就是天线,这种是无线传输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供电,确实高级,不过“芯片检测温度后发出信号给电磁炉显示温度”这点没搞懂原理
等牙膏ing ...

黄色的电线就是天线,这种是无线传输信号的,底座那边有块单独的接收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的频率都几十k了,调制信号起码得几百k,还得耦合,貌似不好搞

几M的都有,一个433模块才几块钱。用2FSK调制也没几个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虽然都是炉,但此炉不是彼炉。楼主的是电磁炉加热的,你的是电阻加热的,就象凤姐与仙女的区别。 ...

这价格你去帮找几个仙女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你去帮找几个仙女来看看?

你赢了!这个价格,凤姐我也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