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冰箱知音

楼主(2019-09-16):
冰箱频繁启动,耗电量大,搜索了一下论坛才知道有冰箱知音这个东西,掏包网上9块包邮买了一个,到手就拆
wechat_upload15686101615d7f1771de51d wechat_upload15686101625d7f1772dbf61
wechat_upload15686101645d7f1773f412f
wechat_upload15686101645d7f1774e902a
wechat_upload15686101655d7f1775cd35f
还不错,硬封ic不是牛屎,看坛友贴子9.9的是牛屎的

网友:
是不是就一个时间继电器啊?导通和关闭循环动作的

网友A:
干嘛用的。没听过

网友:
搞不懂,这么好的补品为什么冰箱生产厂就不会顺手装一个冰箱里面。

网友:
找到频繁启动的原因才是正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的。没听过

冰箱温控器坏了代替温控器用的,设置好开停时间冰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除非频繁停电,一般没用,现在冰箱大多数有缓启动措施。

网友:
这个可以在冰箱的温控器坏时应急用一下,温控器是根据温度来控制压缩机起停的,这个则是根据设定好的开启和停止时间来控制压缩机运转。

网友:
定时器一枚~

网友:
同款,就是没有地线,差评。

网友:
像一个555定时器

网友:
大概是一个循环开关的定时器,用来替代温控关不掉故障的冰箱。不过可以试试用在镍氢急速充电器上,可减小电池发热,缺点太容易拒充。

楼主:
不是温控坏了,而是118升的小冰箱保温不好,当里面的温度达到时会停,但此时外壳却发烫,外壳的热量再慢慢传递到里面造成温度升高,然后冰箱又开始工作,造成恶性循环,所以我这个冰箱大部分时间的工作都是多余的

网友:
那这样的话不能保证冰箱里的东西啊

网友B(2020-07-03):
应该叫老冰箱福音,这货10多年前就有了,我哥那时开食杂店,夏天冰箱冻啤酒饮料,冰箱就一直工作不停,就买这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叫老冰箱福音,这货10多年前就有了,我哥那时开食杂店,夏天冰箱冻啤酒饮料,冰箱就一直工作不停,就买 ...

所以冰箱基本达不到设定温度。

网友:
应该早些时候用的?九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