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推荐七类网线钳(带燕尾夹)

楼主(2019-09-16):
朋友送的秋叶原超六类双屏蔽线,刚才咨询了下必须接七类的水晶头,请帮忙推荐下七类的网线钳,性价比好一点的,线太好水晶头和网线钳都好贵,家用太浪费了

网友A:
这是来炫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来炫耀的吗

朋友搞的线,要重新买网线钳和头子,就夹10来个头子,我家里用的10几块包邮的网线钳,买工具和头子心疼,穷人心疼

网友B:
谁告诉你必须用七类水晶头的?做水晶头的时候,把屏蔽层去除,用超五类水晶头就行了。

网友C:
最近看到有种穿芯而过的水晶头不错,不用剪齐了再夹,6类线很硬,撸平了都很难。

网友:
钳子一样,买你所谓的7类水晶头就好

网友:
如果带燕尾的就贵了,300多起步。

网友:
7类就当5类用呗,千兆而已

网友:
有7类免打线夹线的 水晶头。  就是太贵了,一个水晶头就要50--100元的

网友:
你这朋友是害你啊。。送了个鼠标后 让你配台电脑

网友:
现在装修用国标超五类都足够了,十年之内不会淘汰

网友:
提醒下楼主,家庭网络中如果使用高规格线缆,请注意屏蔽及接地相关问题,否则可能会导致高规格反而达不到超五等常用线缆的标准性能。之前经历过屏蔽接地问题,让整体带宽降为100M的故障

网友:
给我来20米超六类双屏蔽线,用一般的水晶头照样打. 网线是纯铜的太硬就不是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到有种穿芯而过的水晶头不错,不用剪齐了再夹,6类线很硬,撸平了都很难。 ...

但这种头不太好插,但对于不常插拔的线无所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必须用七类水晶头的?做水晶头的时候,把屏蔽层去除,用超五类水晶头就行了。 ...

可以是可以,但测线的时候最后一个灯不亮不爽

网友E:
七类水晶头的特点是铜排三叉,带工型槽,有燕尾接地屏蔽,一般的压线钳都能接七类水晶头。因为你很难买到高品质的七类头。某宝的大陆货都能用普通钳子接。万兆双屏蔽线太硬,接线太麻烦,还要注意屏蔽一定要接地,而且网线不得小于1米使用,否则干扰掉速严重。

网友F(2020-02-16):
你用七类头,还要接地,不然屏蔽效果发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七类水晶头的特点是铜排三叉,带工型槽,有燕尾接地屏蔽,一般的压线钳都能接七类水晶头。因为你很难买到高 ...

请教一下师傅,怎么接地啊?把水晶头的燕尾抱紧屏蔽层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七类头,还要接地,不然屏蔽效果发挥不出来。

请问接地是不是还有接到地线上?这要怎么接?

网友(2020-04-04):
引用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但测线的时候最后一个灯不亮不爽

那是你水晶头没做好,没用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