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不牛掰也牛B的问题,路由器怎么中继中文的SSID?

楼主(2019-09-16):
首先,你成功了吗?我还不会设置中文SSID。

你真的很容易中继中文SSID吗?

最好挂图讲解,谢谢你。不好意思问高人。

网友:
要你的路由有这个功能才行啊

网友:
路由器支持,不过有些电脑不支持,有些手机也不支持。

网友:
不明白为啥要折腾这么复杂的。简单弄个英文字符或者数字不就行了吗?

网友:
太牛逼了!我的手机和漏油器都不支持

楼主:
说是要设置浏览器编码?

网友:
得2个路由器都支持中文才行

网友:
极路由就支持啊,还有可以试试直接输入上级的名称在输入密码,记得是输入

网友:
有些店铺就会用中文名字,好让顾客一眼就看到需要接入的wifi网络

楼主:
解决办法:

打开路由器设置SSID界面,并且修改浏览器得编码为UTF8/Unicode.

https://blog.hackroad.com/operations-engineer/network/7675.html

楼主:
还有理解的吗

网友:
首先你是什么路由,斐讯官改可以中继中文SSID,官方的应该也可以。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
前段时间朋友那拆迁临时要用网络,我用UBNT桥接路由可以搜到信号,但对方是中文的竟然不支持,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2020-04-26):
换浏览器就可以。

楼主(2021-11-06):
打开路由器设置SSID界面,并且修改浏览器得编码为UTF8/Uni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