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如何加大铜箔?

楼主(2019-09-16):
如下图,线路是被加大了铜箔面积的,
请问一下,是如何可以画出这样的效果?
是不断添加多边形填充吗?这样后期修改会很不方便吧。

网友:
加填充,块或者线都行。偏门的办法还有整板铺铜,比较麻烦

网友:
area fill   做铜皮填充。

网友:
敷铜啊兄弟,这都不知道?你是新手吧!!!

网友:
线条可以单独加宽,焊点也要单独处理;其他大面积可以填充。
也是一孔之见……

网友:
线宽可以设置,还可以画fill

网友:
设置允许重复回路。在线路增加线条。

网友:
最简单的是设置线宽。

网友:
多边形铺铜啊,后期可以修改多边形外框的。也可以整版铺铜,再用antietch分割,这个适合线路少的电源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