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件R6220 1.1.0.50路由器2.4G网络不稳定,5G或网线直连一切正常

楼主(2019-09-16):
网件R6220路由器从昨天晚上开始2.4G一直不稳定,重启,拨电源静置10分钟后还是不稳定
表现为;电脑连不上2.4G,或是连上了有个黄色的叹号(有连接,但无法访问互联网)无线访问路由器主页都不行。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也是网速不稳定,而且连上不超过一分钟就又不行了。手机电脑都一样的情况。但同时手机连接5G一切正常。电脑直连网线也一切正常。
网络架构:电信200M光纤,通过电信猫作路由>>网件交换机至每个房间>>网线插R6220LAN口上作转发无线信号。(信道13,检测过干扰跟以前差不多)
路由器买来两年了。更新过一次固件,现在版本号为1.1.0.50,之前一直正常使用。就从昨天开始2.4G不稳定。大神们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2。4g的硬件出问题了,打开看看

网友:
同频干扰吧,换个信道试试再说

楼主:
最近几天一直在反反复复做各种尝试,换信道,改国家,降温(电风扇),20/40M,有时好点,勉强能用用,但也还是非常不稳定。我想问题不应该在软件或设置上了。基本可以说硬件出问题了。星期六拆开看看。到时欢迎大神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