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克3202 高频焊台故障

楼主(2019-09-16):
突然开启不了  屏幕会亮下灯就黑了。 后面发现拔了插头丢一边一个小时开机一切正常  这时候你关机在开又开不了  非得闲着一段时间让主机里电消耗光才能开机。请老司机指点这玩意咋修啊?图中的两个大电容测了下容量300UF  标注的是330有关系么?短接电容放电在开机就没问题

1

1

2

2

3

3

4

4

5

5

网友:
估计是电容引起的,但是很可能不是这两个电容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建议检查控制和显示部分的电源,有条件的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一共没几个元件~俩大电解应该有均压或者放电电阻吧?

网友:
查控制板的CPU的工作状态

网友:
出这问题之前你对它做过什么?

楼主(2020-03-05):
现在彻底不开机了,发现两个电容与变压器中间有个   800V的恢复二极管击穿了  换了开机了,但还是老毛病偶尔  启动不了。但启动正常只要不断电一直正常用。  二极管一端连的是变压器了一端连旁边的大电阻。

网友:
这个软故障难搞,只能慢慢测试,看哪个零件坏了,估计是电容老化漏电导致的。

网友(2021-08-12):
整流后有放电电阻,把电阻换掉试试

网友(2022-07-30):
3205和这个结构差不多的吧 902C的手柄能不能用902A来改?

网友:
要不将电路画出来,放上来大伙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