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此盒(福建咪咕盒MG101)还能救吗? 谢谢!

楼主(2019-09-16):
求高人指点此盒(福建咪咕盒MG101)还能救吗? 谢谢!用
盒子通电灯都不显示,输出也没信号,用PuTTY跑码只有ROOT不能输命令。

网友:
应该主板某个元件有问题吧。

网友:
百度找找有没有原厂固件备份或第三方破解固件吧。
黑砖的可能性不大,现在的盒子都是小强,只要有合适的固件都能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