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着没事拆etc(山西中国银行/成谷科技)

楼主(2019-09-16):
车上的etc拆了看看

网友A:
ETC行业要大整顿才行了,又是这种交易不稳定的老版本。

单矩阵天线交易不稳定对于有匝道的收费站还行,对于路上门架后患无穷。

网友:
  我上次也拆了一个 差不多的介个

网友B:
是不是充电电路被省略了?

ETC都有防拆开关,拆了就不能用了。要不安装之前像坛友这样先处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57

与鲁通卡同一个厂家的,内部电路一模一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9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充电电路被省略了?

ETC都有防拆开关,拆了就不能用了。要不安装之前像坛友这样先处理:https://www ...

我也有三个鲁通,不过都是金溢的。 是公路局政企分离前发行的版本。

双矩阵天线,长效电池+脉冲电容的配置。缺陷是没有蓝牙,发行靠网点激活。

矩阵天线就是腐刻的那个中间有块铜皮的部分,单板上有两个,用于高速通行中单矩阵需要切换收发或只听不发,只听不发使用陶瓷天线,但是陶瓷天线会由于供电劣化而功率减小。都是之前用剩下的设计,估计是为了避免专利起诉,因此使用过时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充电电路被省略了?

ETC都有防拆开关,拆了就不能用了。要不安装之前像坛友这样先处理:https://www ...

而且14500是进一步简配的产物。

你看电池侧线板的走线,原来是用插头式长效锂电+双焊脚脉冲电容的设计,后节省成本改为14500插线,因为需要太阳能电池板充电,所以插在了脉冲电容焊盘的一侧。  长效锂电一侧全部空焊。

14500单体大批量采购也就是几毛钱,贵的一块钱,零售也就是2-3块钱见天了。            就算是EVE的长效大批量也就是7块钱,零售多数十多块钱。          更不要说能直接用长效还要加一个脉冲电容去扩流,成本怎么也干不过。

加上日后如果坏的快,还按现在更换维修设备的流程走,那真是黄金万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充电电路被省略了?

ETC都有防拆开关,拆了就不能用了。要不安装之前像坛友这样先处理:https://www ...

防拆咋搞定的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拆咋搞定的没看懂

用铜丝,微动是鼠标微动加铁板的行程用开关。

鼠标开关底座上有两个圆孔,把铜丝穿过圆孔,上面上铁板,  压通开关拧死铜丝就搞定了。

扣盖激活,这辈子除非没电,否则怎么放着都是激活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充电电路被省略了?

ETC都有防拆开关,拆了就不能用了。要不安装之前像坛友这样先处理:https://www ...

看你没反应了。

其实致命缺陷是14500的耐温不行,冬季下雪风挡的温度会很低,可能低于14500的下限温度,导致无法工作,甚至丧失激活。

网友(2020-02-21):
比东北的 ETC做的还次,东北的是一节法国一次性锂电池一个超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TC行业要大整顿才行了,又是这种交易不稳定的老版本。

我的好像也是这种版本,原来花了300多块钱买的,还是,中间免费换了一次电池,花了一个月,这种过门架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
防拆开关都不压下去就开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