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老数码相机SD存储卡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09-16):
老数码相机SD存储卡坏了,电脑不识别,一点反应都没有。拆开看看就是这个,正面

背面,触点金光闪闪

大力出奇迹,开了,基本无损

取出芯片

这个黄色小疙瘩按标识应该是写保护。但我没有看见和芯片有什么关联

金光闪闪的金手指

牛屎控制加存储芯片

2G闪存芯片115T051LF HVPF4F5 1110 115T051LF-ALCOR-3,具体参数查不到,不详。这个应该是牛屎芯片出了问题,电脑不识别了。

网友:
慢慢把牛屎刮开

网友:
好大一拓牛屎

网友:
现在还有一张 金士顿的2G在用

网友A:
只读开关只是作为装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读开关只是作为装饰?

只读开关一般是给读卡器用的。控制读卡器只读

网友:
东芝的黑片

网友:
拆下闪存,还可以做个小优盘。

网友:
看来是早期的缩水山寨存储,后来有些变成一小条一体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读开关只是作为装饰?

这个开关前后退,来控制读卡器里的一个开关的开启与闭合,达到只读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读开关只是作为装饰?

开关防写只是顶住读卡器一个微动,让读卡器断开写入电路。

网友:
又见牛屎片,恶心死了!

网友:
这还好了,起码有个单独闪存。现在的都是一坨一体黑胶

楼主:
长知识了,拆了个读卡器,确实机关在读卡器上。SD卡的写保护只是给读卡器提供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