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这种插头配什么插座呢????

楼主(2019-09-16):
问下这种插头配什么插座呢????

问下这种插头配什么插座呢????

网友:
英标的插座。。

网友:
老式的万能插座即可,新国标不行

网友A:
欧洲的!欧洲的尺寸都大!

网友:
把插头剪掉,接一个国标的三脚插头

网友:
楼上坛友说了,是英标插座:

英标插头:

美标插头:

网友:
在香港买的电器都是这样的插头

网友:
国内有部分拖线板插座支持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168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836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838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4943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8603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368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736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38017
這些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洲的!欧洲的尺寸都大!

我怀疑你在开车…

网友:
找一个万能转换头试一下

网友:
英标 插座

网友(2019-10-26):
买个转换头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