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家温湿度计pro拆解

楼主(2019-09-16):
隔壁搬砖,供大家参考,这货要3个电池驱动,里面还有b3一个时钟电池,1个时钟1个温湿度1个蓝牙,3颗晶振

网友A:
这么多电池,漏液就麻烦了

网友:
能少上一个电池不用蓝牙功能当纯粹的时钟加温度湿度计么?
把电池正极那两个簧片忘中间掰一下 , 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我觉得应该做成一个可充电,内置一块手机电池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电池,漏液就麻烦了

你见过这种CR2032漏液的?

网友B:
这显示器 是什么   液晶的还是啥

网友:
普通版  和  PRO版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显示器 是什么   液晶的还是啥

墨水屏,看起来跟假的一样

网友:
据说此款的传感器是比较专业的,测量的数据比较准确

网友D:
电池太小,换成18650估计一次能用N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墨水屏,看起来跟假的一样

谢谢!不过看起来比液晶的更哟质感,这是段码的那种,不是点阵的,只能显示预先设定好的内容吧

网友(2022-09-25):
引用 网友D:
电池太小,换成18650估计一次能用N年。

要是换成一节3300毫安时的18650电池,除非电池过期,要不然估计得用100年吧。

网友:
就这么点东西好像70来块钱一个,贵在哪里?

网友:
小巧精致,这玩意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2022-12-14):
不耐用,一年多坏了,先是显示屏显示不完整缺少数码段,然后就显示屏不更新了,换了新电池也不行
补充:
显示屏不更新,但依然能用米家APP连接接收数据,怀疑南方潮湿将显示屏搞坏了,之前拆开用电吹水加热吹了好了几分钟

网友E:
只放一个电池会怎样?
还有这东西没按钮, 调个时间还得连手机装app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放一个电池会怎样?
还有这东西没按钮, 调个时间还得连手机装app

这就不厚道了

网友(2023-06-30):
我有一个换了新电池显示屏还是不更新,但依然能用米家APP连接接收数据。
楼主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2023-10-25):
温湿度准不准不知道,时间普遍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