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两个5s,另有一堆的备用手机

楼主(2019-09-16):
1、2个5s,,打包加原装充电器,原装线,350元一个日版无锁64g,三网,联通4g,电信3g,移动不知道,电池有问题了
1个有id锁

2、一堆的手机,全部是备用机(打包260元)

楼主:
备用机都有充电线,联系qq576972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备用机都有充电线,联系qq57697201

有ID的单出不?

网友A:
那个htc和联想的是好的嘛?什么型号?安卓版本多少?

网友B:
日版无锁是卡贴机吗,

网友C:
正常的5S系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5S系统是多少?

系统为9.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版无锁是卡贴机吗,

无锁的非卡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htc和联想的是好的嘛?什么型号?安卓版本多少?

好的,不记得什么版本,反正很老的

网友:
无锁的是32G的无ID的对不?指纹有没?楼上有要ID机的,可以合买不?

网友D:
5s 无id无锁的300卖吗 真心想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不记得什么版本,反正很老的

是好的,可开机看看都有版本显示的!
电池拿出,下面就型号印在上面!
电池电量怎样?老机器有专用充电器吗?
这两个屏幕是4.5寸的,还是5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s 无id无锁的300卖吗 真心想要

联系扣扣576972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好的,可开机看看都有版本显示的!
电池拿出,下面就型号印在上面!
电池电量怎样?老机器有专用充电器 ...

联想型号A355E

楼主:
更正:5s找到个电池,指纹不知道没装好还是怎么,没反应,指纹排线绝对没有断

楼主:
继续出,继续出,走闲鱼

楼主:
指纹是好的,电池也换了个,闲鱼链接如下:
我在闲鱼发布了【共两个,其中一个三网5s 64G日版,有贴膜,电池不行了,其】 ?讠⊙u这段描述后,打开闲鱼€CIfzYNMowm2€后打开闲鱼

网友:
抱歉,几天没登录,很晚才看到。正常的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