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ONKYO U33GXV 外置USB声卡拆机

楼主(2019-09-16):
ONKYO U33GXV 外置声卡拆机

网友A:
好东西,安桥的产品都是舍得堆电容,

网友:
上面电容真多啊

网友:
看反面的日文我以为又是哪个小厂山寨出来的,,拆开了才知道是正品

网友:
有四个镀金的接口,我的电脑集成声卡故障后,弄了一个类似U盘的USB声卡凑合用,输出双声道,但是话筒输入只有单声道。

网友:
科技落后 一堆芯片
科技发达 一颗芯片

网友:
据说这玩意连专用驱动都没有坑钱的。当初发布的时候也不贵,起码按这个内涵 ,发售价很值

网友:
我在老站发过SE-U55SX2(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8794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安桥的产品都是舍得堆电容,

毕竟化工厂,能用电解电容就不用贴片电容

网友:
这电容真多,做工好。

网友:
滤波器 用贴片薄膜电容 好评

网友(2020-08-10):
用了几年了,发现有个毛病,就是看片子容易声音卡顿,貌似硬盘读取不过来那种。用的POTPLAYER播放。卡顿的时候,点一下POTPLAY右下角
那个SW/HW切换一下,就流畅了。

网友(2022-11-07):
做工真的好棒

网友:
看外壳就知是正品大厂机,首先外观设计就不low,山寨根本做不出这味儿。

网友:
这个音质怎么样?总觉得集成声卡差点味道,想搞一个外置声卡听歌

网友(2024-07-15):
做工真好,我有一块安桥200纪念版声卡,声音饱满厚实力度大

网友:
这家伙哪儿用啊?

网友:
山寨根本做不出这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