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切3mm亚克力的雕刻机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9-09-16):
各位大佬,打算找台机器切割3MM的亚克力,有什么推荐的吗?或者自己装一台的话,对砖头的要求是啥样的?

网友A:
4060 50w的激光雕刻机就行,闲鱼上一大把。 我有一个二手的,你可以参考一下闲鱼价格·1

网友B:
亚克力最好是用激光雕刻。如果是平常还需要雕刻一些别的东西的话,最好是弄个普通雕刻机,普通雕刻机的话,用的是铣刀,不是钻头。

网友C:
玩具雕刻机也可以切割,就是雕的慢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最好是用激光雕刻。如果是平常还需要雕刻一些别的东西的话,最好是弄个普通雕刻机,普通雕刻机的话, ...

谢谢,如果激光雕刻,功率要求多大的头才可以切3MM亚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雕刻机也可以切割,就是雕的慢一点而已

玩具雕刻机?指的是??

网友:
工作量不大的话,玩具雕刻机完全可以,小刀慢啃。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60 50w的激光雕刻机就行,闲鱼上一大把。 我有一个二手的,你可以参考一下闲鱼价格·1 ...

50W的光头?功能率不小。这么大功率,客串打标机绰绰有余了

网友(2020-05-09):
引用 网友A:
4060 50w的激光雕刻机就行,闲鱼上一大把。 我有一个二手的,你可以参考一下闲鱼价格·1 ...

求教如果是1.5mm的亚克力板或者电木板用多少瓦的够?

网友D(2020-11-20):
激光切割机切割亚克力,如果玩玩网上买4060的可以,那种机器就是玩具,轨道很差,尼龙轮在铝合金轨道上面跑。系统是刻章机系统,不能脱机,主板集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效果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激光管40瓦,切割4mm以下木板,亚克力板可以,但速度必须在4以下。如果长期用还是买工业级的,精度高点的直线轨道,100瓦左右激光管,切割15mm以下亚克力随便搞。需要可以咨询我,我专业卖激光设备的。销售,维修,改装,技术培训都可以!

网友(2020-12-24):
引用 网友D:
激光切割机切割亚克力,如果玩玩网上买4060的可以,那种机器就是玩具,轨道很差,尼龙轮在铝合金轨道上面跑 ...

明个盘让大伙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