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退役广告机主板做外壳,变安卓机顶盒,还有山上工业风手提拉轰显示器

楼主(2019-09-16):
这是到新站后第一帖~

从朋友那得到一块退役的广告机主板,尺寸仅146mm x 100mm,配置为RK3288四核1.8GHz,带 7.1系统、HDMI、网口、蓝牙、USB、SD等口一个不少,正好可以改成一台安卓机顶盒。外壳准备用3D打印制作。

以下这张主板图片是网上找的

先画图,厚度为2mm,加筋增加强度。

打印用了好长时间,略过

底盒和顶盖就是这样子了,三面都设计有散热孔

拼装起来,严丝合缝

打印质量还算满意,为了追求打印速度,降低了打印精度,用了0.2mm层厚打印

把主板放进去看一下就是这样子了

盖子盖上看看

风扇安装座设计成方槽,不用螺丝就能将风扇卡紧固定,由于风扇较小,就不安装风扇罩了

将前面板盖上,机顶盒基本成型

机顶盒顶面

另外一面是wifi天线座

完工,面板暂时还没打磨抛光,网上买的800目砂纸还没到货,空了再拆下打磨

也可以直立摆放,面板上有DC口,USB口、SD卡口、SIM卡口、HDMI口、网口、耳机口等

开机运行图就不拍了,这个机子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安卓手机,重新刷原生系统后安装好常用的视频app就行了,可以用USB键鼠操作,同时也安装了遥控软件,用手机也可以操作。

—————————————————————————————————————————————————————————————————————————————

今天补上工业风手提显示器,屏幕10寸,分辨率1366×768,是从小笔记本上拆下来的,这个外壳不是3D打印的,带出去做服务器维护相当拉轰... ...

内置两并两串18650电池,也可以外接适配器工作。

由于手上只有单VGA的驱动板,输入只有一组VGA

面板上特意用6个内六角螺丝,略高出面板,正面朝下放置也可起到保护屏幕的作用

谢谢观看

网友:
我只羡慕3D打印机

网友A:
有机真好,说打印就打印,任性。楼主尺寸计算的真准,看来是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真好,说打印就打印,任性。楼主尺寸计算的真准,看来是高手了。

电钻+锉刀手工做壳好多年了,现在才用上3D打印做些塑料壳,金属的还是得靠手工。
老站有一些以前手工做的自以为还可以的壳,坛友可以去看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0185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4018

网友B:
我只知道这类的安卓广告机的主板在网上价格比较贵的。要好几百元一块。比一般用来看电视的安卓机顶盒主板功能复杂得多。完全可以用作DIY电视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这类的安卓广告机的主板在网上价格比较贵的。要好几百元一块。比一般用来看电视的安卓机顶盒主板功 ...

是的坛友,关键是性能比成品的机顶盒强多了,而且原生的安卓系统可以任意安装软件。

网友:
做的不错,壳子再喷上黑漆就更完美了吧

网友:
业余折腾就外壳最不好搞,DIY的不好看,还是3D打印牛,能打印各种外壳

网友C:
也想买个3D打印机折腾折腾,不知道入门级的能玩不?不想花大钱,楼主有没有推荐的便宜也能玩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买个3D打印机折腾折腾,不知道入门级的能玩不?不想花大钱,楼主有没有推荐的便宜也能玩的机子? ...

一千多的机器可以了,一般玩玩没问题

网友:
3288还带风扇,486的功率

网友:
不知道3D可以打印透明的得不!透明的更漂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千多的机器可以了,一般玩玩没问题

别上当,1000多可以买好多壳子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上当,1000多可以买好多壳子了 ,

机顶盒也能买好几个了,周一到周日换着看

网友E:
我也用开发板做了个网络播放器,遥控器用手机有点麻烦,现在是用蓝牙飞鼠遥控器,基本上操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开发板做了个网络播放器,遥控器用手机有点麻烦,现在是用蓝牙飞鼠遥控器,基本上操作没问题 ...

是的,现在我用无线键鼠,比手机方便一些。

网友:
刷个 linux 当小电脑岂不是更好~~~

网友F:
前天给可调电源安装,搞了个铝合金面板,搞了两个小时~

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天给可调电源安装,搞了个铝合金面板,搞了两个小时~

费劲啊~

合金的质感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