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有些视频设备有DVI和HDMI两个输出选项?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9-09-16):
如题,有没有懂这方面的?不是指接口,是指输出选项设置,为什么要区分开?

网友A:
简单的说:DVI视频发送接口,HDMI视频和声音发送接口

网友B:
不是同一种接口,DVI接口可以输出数字或者模拟视频信号,但不能输出声音,HDMI可以同时传输数字音视频信号,但是不能输出模拟信号

网友:
DVI是可以输出声音的,DVI和HDMI是功能重叠的,但DVI的模拟输出HDMI没有,HDMI的高阶版本DVI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DVI视频发送接口,HDMI视频和声音发送接口

没那么简单,不是有没有声音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同一种接口,DVI接口可以输出数字或者模拟视频信号,但不能输出声音,HDMI可以同时传输数字音视频信号 ...

不是这个问题,同样输出数字信号也会有区别

网友:
DVI和HDMI最大区别是带宽问题。
带宽不足导致DVI即使是双通道的也只支持2560*1600 60HZ
而HDMI即使是早期的1.4版本也轻松支持4096*2160 24HZ的分辨率

网友(2019-11-15):
可以分别显示。各自显示各自的内容、分辨率。可以接两套键鼠,一个上网玩游戏,一个看电影。

网友:
dvi 是标准形式
hdmi 是小化形式带音频
缺点 hdmi 接口没有锁扣
dvi 有双螺丝锁
相对移动显示器  HDMI
容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