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 吹风机 v9马达 拆机 运行

楼主(2019-09-16):
上次只发了图片 这次发个运行视频 /////马达线圈 被我拆开过 又焊回去了 焊接不牢固 视频中 马达线圈焊脚 打火花了 运行视频

网友:
3k的一个吹风机就这么结束了?

网友:
这个线圈看上去怎么这么细?

网友:
转速应该够快!玩命转

网友:
好像是0.2毫米的硅钢片组成的铁芯,每分钟几十万转,叶片之间有部分重叠数控加工。转子好像四个磁极,只是把电脑风扇外转子变成了内转子。另一个重要部分是环形加热线圈。

网友:
好大的电动机啊~~~

楼主:
再来 线圈 拆开看看 再绕回去  和散热风扇一个原理 只不过一个内转子 一个外转子

网友:
看起来像单相无刷电机

网友(2020-01-29):
东西是好,价格美丽,但是个不省心的东西!还要定期清灰,他妈你把自己当吸尘器了

网友A:
这电机我有七八个,就是不会玩。没板子。

网友:
四项异步电机???

网友:
这马达线这么细,够力吗

网友:
这玩意就是线圈啊?我还以为是个磁悬浮的轴承呢。

网友(2020-07-23):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我有七八个,就是不会玩。没板子。

哪来的?

网友B:
你好,能看一下,220v输入和开关控制吗?我现在就一个板子和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有误,已经删除

楼主(2020-09-07):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看一下,220v输入和开关控制吗?我现在就一个板子和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 ...

开关 摘了 /  直接上电不转 后来发现  主板上有个温度电阻  就是第一个图上 那个 黑色 的  、  换了个普通电阻    上220v  直接启动     可以加我微信   论坛不太来

网友(2023-09-02):
引用 楼主:
开关 摘了 /  直接上电不转 后来发现  主板上有个温度电阻  就是第一个图上 那个 黑色 的  、  换了个普 ...

求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