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128g朗科天猫联名内存卡测试

楼主(2019-09-16):
卡长这个样子,99的时候搞活动便宜些入手了一个,朗科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牌子,但起码还算是个靠谱的产品,并且10年保修(按照惯例,不出例外的话应该是要自己掏运费的)。

不打马赛克了,也没啥需要隐藏的东西,前一小时下单减10,优惠券-5,一淘反13.48,到手只花了61.42,还送了川宇usb2.0硬封主控的读卡器和转接卡及盒子,目前这个卡卖89.9-5元券=84.9
PS:(一淘是淘宝官方的,无需注册,比其它第三方的靠谱多了,并且能看到所有券,包括隐藏的券。顺便多说几句不行的话就删掉,第一次使用输入邀请码貌似还有8元券,码CQWS4;反的非现金但和现金无异,是支付宝的集分宝,任何地方都能当钱用。)

下面步入正题:就三张测试图,但重点内容都已经分析出来了:

HD的文件基准测试,速度曲线是相对真实准确的,判断内存卡使用的应该是3d tlc闪存。同时可以看到写入最高大约73mb/s,这应该是在模拟slc缓存状态时的速度,写入最低大约19mb/s,应该是缓存用尽时的速度,同时根据速度曲线分析,每次的缓存大小大概60mb左右,这个大小足够用于支撑大部分场景下的高速写入了,平均写入速度48mb/s。对于使用tlc闪存的内存卡来说,性能还算是不错的了。
PS:若该卡用的是质量好些的闪存芯片,那寿命还是无需担心的,虽然是tlc,但3d tlc的性能和寿命还是要比2d tlc高不少的,加上LDPC ECC的强大纠错支持理论上应该是不低于1000pe的(若有错误欢迎指正或补充)。

速度如图,这个软件测试的数据与assd相比略高些,但差距不大(assd的测试图找不到了,应该是忘了截图,看这个吧,数据都差不多),其中的4k写入性能与其它同类产品比,算是中上游水平。

最后,是扩容测试,跑圈校验通过,没有错误,说明卡不是扩容的,也没有不能读取的地方(简称坏块)。
全盘写入48.07mb/s,达到v30的30mb/s的写入标准,读取87.77mb/s,而宣传中说的读取速度为100mb/s,没有达到,可能是读卡器的原因,也可能这就是卡是极限速度,这里不做评判。

测试设备参数:
川宇usb3.0读卡器,主控为旺玖科技 PL2731
电脑为usb3.0口,win10专业版系统,i7 5557u@3.1GHZ 双核四线程cpu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下兼容性,说只支持最大32gb内存卡的手机和行车记录仪,以及电视盒子,还有车机,把这个128g的内存卡格式化成fat32格式,放在这些设备上都能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所有文件均能正常读写,容量也识别正常。

网友A:
现在一张普通的内存卡都是128G的了,但现在在手机上装内存卡的也很少了,那内存卡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B:
价格不错,先收藏,等下次有活动的时候就买一个装手机里,搜了一下,现在的价格淘宝其他牌子也差不多这个价

网友C:
貌似没有这么多优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张普通的内存卡都是128G的了,但现在在手机上装内存卡的也很少了,那内存卡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 ...

用卡套转成大卡(SD)卡,很多相机都能用,这个性能和原生的SD卡比,中规中矩,能达到中等水准吧,再或者一些游戏机也用,平板,尤其是win系统的平板,等等,手机支持sd卡的也还是有不少的,只是很多是手机卡或内存卡二选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有这么多优惠了

国庆应该还会有,再往后双11,双12肯定也还会有优惠,比起论坛里推送的128g扩容卡,我的这个购入价只比扩容卡贵不到30,细细算下来,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D:
内存卡超过32G就怕怕的,硬盘超过1T就怕怕的,数据无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错,先收藏,等下次有活动的时候就买一个装手机里,搜了一下,现在的价格淘宝其他牌子也差不多这个价 ...

现在的价格就没啥吸引的了,再就是朗科128g的蓝卡(普通卡)还便宜些,但性能就差不少了。

比起来,朗科不算大品牌吧但也算可以的了 ,可能有坛友遇到过朗科扩容卡,但最后证实是卖家的原因,与朗科无关,并且现在那个售假的店已经空空如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卡超过32G就怕怕的,硬盘超过1T就怕怕的,数据无价啊

照片开云同步,电影啥的,十几部就小40g了,其它的就是各种缓存等的了,128g够我用很长时间不用升级换代了,硬盘,用机械硬盘就好,除非很暴力造成损坏,一般情况下的损坏数据恢复成功率很高这无需担心,固态硬盘就算了,存储特性决定着它的恢复难度和成功率低很多

网友E:
一般读卡器的读取速度都是不到100的,想超过100,只能用品牌的黑科技读卡器,例如闪迪的至尊极速,用一般U3读卡器读取最高90左右,用闪迪读卡器能上170
顺带一提,闪迪的终身质保的至尊极速最便宜的时候只要120左右,终身质保无限换新而且不扯皮的内存卡,我觉得比朗科要靠谱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读卡器的读取速度都是不到100的,想超过100,只能用品牌的黑科技读卡器,例如闪迪的至尊极速,用一般U3 ...

读卡器很少用,一般也就测试用用。存储卡这类闪存设备,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闪存芯片着东西没有造假,只有正片白片黑片之分,什么价钱什么质量不必多说,错不了的。内存卡不管多久换新,只要使用期间不出问题就很满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开云同步,电影啥的,十几部就小40g了,其它的就是各种缓存等的了,128g够我用很长时间不用升级换代 ...

是啊,机械盘存数据,固态做系统和游戏盘,网盘做备份,这样基本不用担心数据丢失了,手机主要是开同步要钱,免费的只能传照片不能传视频,要么手动存,比较麻烦,不想给李彦宏这骗子充值

网友F:
这个卡比你买的时间早几天有半价活动,我23元入了64g和13元入了32g,这个卡的小容量,速度没固体测试,比你这个要慢一些,用优越者3.0的读卡器,写入只有二十多三十。装到插卡音箱上去了。

网友:
京东三星橙色128g经常这个价 相对这个品牌而言我选三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卡器很少用,一般也就测试用用。存储卡这类闪存设备,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闪存芯片着东西没有造假, ...

国产厂商用中性卡REMARK不奇怪,不如说把内存卡价格压下来的就是中性卡的存世量
NAND产能过剩,导致中性卡也跟着过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卡比你买的时间早几天有半价活动,我23元入了64g和13元入了32g,这个卡的小容量,速度没固体测试,比你 ...

小容量卡好多张了,不过64g的红卡或联名卡23元的话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

网友G:
看着挺不错的,价格也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挺不错的,价格也够便宜

对啊,要是其它杂牌卡这个价格的话我是不敢买的,当然,也有其它坛友说的,或许还有更好价格更划算的卡咱还不知道

网友H:
这速度可以了,关键还看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速度可以了,关键还看寿命

寿命多久不知道,但我觉得比起杂牌卡来说,寿命应该算可以,毕竟10年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