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如何备份系统?

楼主(2019-09-16):
用蜗牛做了个黑群晖,最近想换个大点的SSD上去,系统里面各种设置和APP不想重新弄一遍,请问有什么简单安全方法直接备份/转移系统到新的SSD上面去?

网友A:
GHOST一下不就行了,这东西又不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HOST一下不就行了,这东西又不复杂

就这么简单?
以为多复杂呢,楼主吃个螃蟹?再报告结果呢
不过就算不行,也不影响数据,放心搞好了。

网友:
做个raid1然后拿掉旧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简单?
以为多复杂呢,楼主吃个螃蟹?再报告结果呢
不过就算不行,也不影响数据,放心搞好了。

从来不搞黑群晖什么的,一个2003系统就能解决的事干嘛非要搞的那么复杂呢,自己用2003的系统做的NAS,连续运行1年都不用关机一次,迅雷百度都能用,还没有系统限制,多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搞黑群晖什么的,一个2003系统就能解决的事干嘛非要搞的那么复杂呢,自己用2003的系统做的NAS,连 ...

那首先得你的机器能装2003才行啊
有些设备不能装的
比如猫盘

能装2003的机器,基本都能装群晖,光用NAS功能或一些基础的,性能可能比2003好。
当然要看你应用,2003的功能确实在软件支持下更强大灵活,群晖的各种应用现在也算比较多了,百度迅雷也能用。

网友:
能ghost吗    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搞黑群晖什么的,一个2003系统就能解决的事干嘛非要搞的那么复杂呢,自己用2003的系统做的NAS,连 ...

我不用迅雷,百度用的少,不过群晖上面也有。

我有白裙,不过年代久远盘位不够就扔给父母用去了。

黑群晖就干几件事情,BT,媒体管理,邮件服务器,照片备份和数据同步。

网友:
黑群晖就干几件事情,BT,媒体管理,邮件服务器,照片备份和数据同步。
不错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搞黑群晖什么的,一个2003系统就能解决的事干嘛非要搞的那么复杂呢,自己用2003的系统做的NAS,连 ...

2003,手机用什么软件和系统同步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3,手机用什么软件和系统同步相片?

没有现成软件,自己拷贝过去,有水平的可以自己写一个,很简单,我没啥空,有空了还想写个内网迅雷下载的软件,就不用每次在远程桌面开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