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车载蓝牙转FM改AUX输出

楼主(2019-09-16):
由于车子不带蓝牙,买了蓝牙转FM,用收音机接收,但是发现音质太差,有沙沙声,而且有些地方有无线干扰。
车子有AUX输入,但是转接器不带AUX输出,看看有没办法自己加。

转接器有两路USB电源输出,可以改造其中一路用于AUX输出,增加USB转3.5mm插口即可。
需要从主控AUX输出飞线到USB接口的D+/D-。

蓝牙转FM,带两路USB输出

蓝牙转FM,带两路USB输出

AT2819方案

AT2819方案

PIN定义

PIN定义

焊接

焊接

加热套管并安装外壳

加热套管并安装外壳

完工照片

完工照片

楼主:
附上材料照片

材料照片

材料照片

网友A:
直接抽根线出来多好,这样还废一个接口。

网友B:
用手机耳机线连接视乎更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抽根线出来多好,这样还废一个接口。

充电口不够用的车子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耳机线连接视乎更简洁

苹果7心里苦没法一边充电一边接音频输出,做好蓝牙之后其他人的手机也可以连接

网友C:
从侧面出个耳机孔不是更漂亮,不碍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侧面出个耳机孔不是更漂亮,不碍事吗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然后发现空间不够......

网友D:
试了没,着车后有无杂音

网友E:
还出什么母座,直接从USB公变到3.5的公得了

网友:
想法不错,实现了目的,更好东西以后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7心里苦没法一边充电一边接音频输出,做好蓝牙之后其他人的手机也可以连接 ...

我说的是用耳机线从里面引出来

网友:
我之前也试过,发现我那个转换器不支持...

网友:
试过,有杂音。

网友F:
啥车载中控连蓝牙也没有?  搞一个带蓝牙的屏装上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这个改了AUX音质也好不了多少哇,主要是解码芯片不行。

楼主(2019-10-29):
引用 网友D:
试了没,着车后有无杂音

试过啦,无杂音,声音效果比FM转发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车载中控连蓝牙也没有?  搞一个带蓝牙的屏装上也花不了几个钱

10年的高尔夫GTI,加蓝牙音乐模组要两千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出什么母座,直接从USB公变到3.5的公得了

主要是车子不直接支持3.5mm的,是大众的专用接口,还是需要转下,另外考虑到可能哪天换到其他车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