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苹果电源1394口拆解

楼主(2019-09-16):
问大家下电压电流输出往哪测量

楼主:
万用表乱测手被电麻了

网友:
拆的不够完美啊

网友:
半天没看见1394口啊!

网友:
这。。。。莫非是type-c的那个???

网友:
那个单独小板上?图太不清楚了吧

网友:
朋友,你是用80的大锤砸开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乱测手被电麻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拆故障的ipad电源,也被高压侧电容麻了一下,剪子碰上后冒火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乱测手被电麻了

你这个电源应该是假的

网友:
你这个电源应该是假的

楼主:
闲鱼淘的电源裸板24v2a,看能做t12 电源不

网友:
输出接口附近的磁环上的两根线测一下应该是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淘的电源裸板24v2a,看能做t12 电源不

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