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搞笑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9-16):
废品站捡来一个电动车充电器,60V30Ah的。拆开看看,我笑了。
上一个使用者太有才了。不多说了。

请注意,手中线是被人接过的,被别人用绝缘胶带缠过了。

客官,您看明白了吗?

网友A:
输入输出接反了?

网友:
这样接一下就上西天了

网友:
拍得不清楚,

网友:
输入输出接反了

网友:
两头都是两脚插头

网友:
按正常思维红正黑负呗,万一商家不按常理出牌,就是反着接的呢

网友:
输入和输出接反了

网友:
这世上人才多多,嘿嘿

网友:
确实好笑,把输入的220v插头剪下来,接在输出端上,这修充电器的绝对和使用充电器的人有深仇大恨啊。

网友:
有个傻缺把220接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接反了?

这样是不是就是逆变器了??

网友B:
我猜想那人不知从哪搞来这么一个两头都断了一截线的充电器,他想接上自己用,结果没搞清楚把220V接到输出线上去了,正常如果两头有一头是好的都不会搞错

网友:
估计是接错了导致跳闸,然后烧掉一些元器件和芯片。

网友:
见过保洁阿姨把输出线延长接反的,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想那人不知从哪搞来这么一个两头都断了一截线的充电器,他想接上自己用,结果没搞清楚把220V接到输出线 ...

我估计也是。
或者比如一个二货。想把220V的输入线延长一些。又想把输出的DC线延长一些。
都剪断了,才发现忘记做标记哪个AC输入,哪个dc输出。
然后就随便拿个头子接了220,一通电,炸了一段铜箔。

网友:
无知者无畏,还好没起火爆炸。。。

网友:
没有伤人算是万幸了!

网友:
220上去爆炸现场也不是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