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和201、301、401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好?

楼主(2019-09-16):
想买一个便宜的网络机顶盒,目前初步想买个魔百和进行破解,不知魔百和201、301、401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好?

网友:
数越大越好

网友:
现在玩魔百盒的不多了,楼主去研究下数码视讯Q5  Q7,破解之后还可以插TF卡启动LAKKA系统玩玩游戏,选内核S905的都可以,部分中兴B860A 2.1版本的那些。

网友:
201好像是旧产品,301是1.9G速度,1G内存+8G存储,401好像就是多了个4K啥的,贵十几块钱,目前的网络4K节目还未普及,而且电视也不全是4K,感觉301够用了

网友A:
201 301 401只是不同代工厂的型号。都是海思3798CPU, 后缀有v100 v200 v300 v310的步进区别,都是1+8G  这3个型号都有双频蓝牙,都支持4k,性能基本一样。301和401的后期版本有配双遥控器。但是由于刷机关系,导致机器自带的迅飞认证全部失效,语音无法使用。部分地区的设备目前没有破解教程和固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1 301 401只是不同代工厂的型号。都是海思3798CPU, 后缀有v100 v200 v300 v310的步进区别,都是1+8G  这3 ...

201-1是晶晨S905L2的新片,201-2才是海思的。
CM301是2G内存,301H是1G内存,其余两者一样。
似乎这个系列的海思芯片没有V100的,都是V300和V310。
不考虑玩游戏的话,这个系列的比其他运营商的盒子(如华为6108V9系列、中兴B860系列、数码Q5/Q7系列、咪咕100/101系列)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1是晶晨S905L2的新片,201-2才是海思的。
CM301是2G内存,301H是1G内存,其余两者一样。
似乎这个系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1是晶晨S905L2的新片,201-2才是海思的。
CM301是2G内存,301H是1G内存,其余两者一样。
似乎这个系 ...

201-1有2个CPu  海思和晶晨都有用。另外905L2是机顶盒定制片,发热和体积比以前小了
cm301的001版本是2g内存,后期版本都是1g
海思有v1。1  v2  版本,后期改为标注mv300  mv310. 性能无差别。
玩游戏的话s905和3798差别很小,都是菜鸡。
lakka跟Gpu无关,理论上只要有人编译,海思一样可以用lakka.
晶晨的开源度比海思高,网上到处都有源码,而且晶晨做外销为主,海思以内销定制为主。所以国外大神更多接触的是晶晨。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刚刚搞到一个创维的E900V21E魔百和,正在尝试安装直播软件或刷机!

网友C(2019-12-10):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刚刚搞到一个创维的E900V21E魔百和,正在尝试安装直播软件或刷机! ...

麻烦发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发个链接看看。

好像在智能电视论坛找到的,虽然固件启动时是华为的标志,但是好用。时间太久记不得了链接了,你先自己找找,实在找不到再联系我,我再帮你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在智能电视论坛找到的,虽然固件启动时是华为的标志,但是好用。时间太久记不得了链接了,你先自己找 ...

不是淘宝的购买链接吗?淘宝应该有记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淘宝的购买链接吗?淘宝应该有记录啊。

哦,我理解错了,那个创维的E900V21E魔百和不是从淘宝买的,是别人安装宽带送的,我从网上找了刷机资料重新刷机后可以看直播和安装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