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接继电器故障

楼主(2019-09-16):
请教各位大神。
想把家里楼道门禁电话的开门按钮(按一下就打开楼道门)接到继电器上实现远程开楼道门,从开门按钮的引脚接出两根线,测试两根线一碰单元门即开启成功。遂将两根线接入到设为点动模式的继电器常开端。问题出现了,继电器闭合后楼道门显示我家楼门号,但是不开门,且在楼道门按下我家楼门号报错无法呼叫。
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多谢多谢!

楼主:
成功了
必须先按楼门号,门禁电话响了,不管摘不摘机,这时继电器闭合就开门。

网友A:
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
已解决。
必须在楼下按门号,屋内门禁电话振铃响后,无需摘机就才可以按开机键打开门禁。
之前没注意开门方式,以为摘机是必须动作差点准备换双继电器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怎样的。。。。。

谢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怎样的。。。。。

已解决,谢谢

网友B:
试试吧继电器电动一下    你做的是吸合后不放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吧继电器电动一下    你做的是吸合后不放开嘛

继电器是点动。已解决,开门流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