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T12控制板零件指示图!!

楼主(2019-09-16):
欢迎大神点评,批评指正!!!!!!!!

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原件值标识改下,方便新手。你的这个图看的头晕,容易出错。发个给楼主参考。

这样子,新手就容易操作了。为了防止广告嫌疑,LOGO我模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原件值标识改下,方便新手。你的这个图看的头晕,容易出错。发个给楼主参考。

线艺啊,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原件值标识改下,方便新手。你的这个图看的头晕,容易出错。发个给楼主参考。

大神就是牛!膜拜!

网友:
请教下,那个16脚芯片是35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原件值标识改下,方便新手。你的这个图看的头晕,容易出错。发个给楼主参考。

你这个牛!!!有电路图吗???这个是单面还是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