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米家小夜灯

楼主(2019-09-16):
拆了一个米家小夜灯:
拆的时候,后盖稍作旋转就可以拆下,然后取出电池,然后卸下螺丝。
透光带圆圈是卡在壳体上的,不用刀子撬,可以尝试轻轻从电路板一端推开。

上图先睹为快,下图是一张整体图:

下图是透光带圆圈:

这张图片可以清晰的看到透光带圆圈上有长方形卡槽,每个卡槽分为两个镂空部分,像这样的卡槽共有三个,间隔120°:

下图这张可以看到该卡槽内部还有一个定位销孔:

还是一张卡槽粘片

下图是一张电路板照片,可以看到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安装在三角形电路板的正中央:

可以仔细观察壳体的设计:

一张壳体细节的特写

另一张特写

整体拍照:

看看电路板芯片的主控是:BISS0001。这款芯片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最常用的主控芯片:

下面这个是特制的菲涅尔透镜,近乎160度位置1.5米左右就可以非常灵敏的感觉到人的靠近:

特制红外透镜

特制红外透镜

电路板卡槽:

特制红外透镜里面

特制红外透镜里面

网友A:
菲镜和热释电原件都很重要

网友:
家里有婴儿需要夜里给喂奶的很有必要有老人的也需要弄一个粘在床边。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菲镜和热释电原件都很重要

您能讲讲这个菲涅尔透镜的选择方法吗?大的如何设计,小的如何选择?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嘛

网友:
米家产品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反光罩还真是复杂

网友(2020-09-16):
来学习学,感觉都是逻辑器件搭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