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全网首拆』带NFC和DALI的飞利浦LED驱动。

楼主(2019-09-16):
DALI调光系统在智能楼宇应用较多。个人家庭方面应用比较少见。一套控制系统投入不菲。
DALI调光控制系统介绍。

开拆。

整体比较细长纤薄。长280MM宽30MM高16MM。

型号:飞利浦Xitanium 35W 0.08-0.35A 150VTD16 230V,波兰产。
输入电压220V,输出电压50-150V 电流0.08-0.35A,满功率35W。支持DALI和NFC。

卡扣设计,比较好拆。全金属外壳。两端均采用WAGO接线端子。

拆开全貌,及电路板正反面。

接线端子数量众多。220V输入,接地,DALI输入,输出以及外接电流可调电阻接口。
蓝色小方块为NFC天线。

为了减少厚度,安规电容与常见样子有所不同。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安规电容。

VIPER06L 电源管理芯片

4DEUB ST射频芯片

L6388ED

ATMEL ATSAMD21 单片机

MOS管

DALI输入隔离光耦

比较奇怪反面位置也有一颗光耦。

DALI信号会经过整流桥,接线不用区分正负极。

吐槽一下飞利浦万年不变的胶带变压器。

网友:
驱动都有隐藏引脚精密芯片的话,价格肯定比普通的贵了。

网友:
老外用的东西就是好

网友A:
DALI调光需要两个光耦的!一个收数据一个发送数据!DALI调光还能离线调光!无需控制器!接一个自恢复开关就可以

网友:
这么精密的一个驱动,让我联想到间谍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LI调光需要两个光耦的!一个收数据一个发送数据!DALI调光还能离线调光!无需控制器!接一个自恢复开关就 ...

请教一下,是这样接线么。
220V N线接DALI N,220V L线接上自恢复开关后接DALI L。
自恢复开关可以用支持220V的微动开关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是这样接线么。
220V N线接DALI N,220V L线接上自恢复开关后接DALI L。
自恢复开关可以用支持 ...

安全起见可以把220V换成低压的!使用变压器!变压器输出20V左右!不要整流!(整流后无效)
单击按键是开关!按住不松开是调光!双击是最大亮度!

网友:
带dali协议的驱动我有好多,nfc倒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起见可以把220V换成低压的!使用变压器!变压器输出20V左右!不要整流!(整流后无效)
单击按键是开关 ...

为嘛你这么一说,我更忐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起见可以把220V换成低压的!使用变压器!变压器输出20V左右!不要整流!(整流后无效)
单击按键是开关 ...

有些输出电流可变的DALI驱动,在不接DALI时,默认最低电流。
接自恢复开关调光,能把电流调整到最大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输出电流可变的DALI驱动,在不接DALI时,默认最低电流。
接自恢复开关调光,能把电流调整到最大么? ...

我看不清你的电路!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以前弄的 是不是一样的电路!
DALI调光断电后会保持的!比如调到最暗后断电,怎么上电都是最暗状态!除非调回去!
调光类型基本上分为三类:可控硅调光,DALI调光,0-10V调光!可控硅调光需要开关电源支持很宽的输入电压!基本上30V的交流电就能启动!DALI和0-10V调光是调节输出电压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清你的电路!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以前弄的 是不是一样的电路!
DALI调光断电后会保持的!比如调到最暗 ...

刚才测试了另一个DALI驱动。输出电流0.2-0.75a。
只接220V,输出电流只能到0.2a。
接了自恢复开关,功率可以调整。但最大电流只能到0.2,到不了0.75。好像需要用dali网关去调整,或者用厂家的设置软件去设置。

网友B:
这个方案为什么没有走入平常百姓家呢?

网友:
这个比较高级了,是不是价格也比较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为什么没有走入平常百姓家呢?

需要控制器!一个控制器不便宜!目前只有一些大企业做DALI调光!小企业做不起来!

网友:
自己做来玩的话,搞个485总线控制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为什么没有走入平常百姓家呢?

DALI调光不适合家用(除非你家是别墅,你家还有会议室大舞厅),也不适合户外,其实应用很局限。主要是适合配光场景较多的智能楼宇照明商业照明的,规模化,施工成本也很高,想想他要布多少铜线就知道了。

其实dali是个时代过渡性产物,也就欧洲市场用得多。你看现在zigbee BLE,WiFi无线控制越来越普及了,硬件成本也低,dali会死得很惨。

网友:
用料扎实,大厂真是舍得下本。

主控ATSAMD21  +  M24LR16E NEC可擦写EEPROM,做参数配置用,方便易操作成本低。包括Osram等其他厂商大部分都在用有线的方式prog的时候,飞利浦选择了无线,省事很多,但这个没法升级mcu固件。